[STM32F1]
请问万能学习型遥控是什么 意思?

楼主(2019-09-16):
请问万能学习型遥控是什么 意思?

楼主:
是所有的红外都是38K的吗?

网友A:
乎每个数字电视机顶盒都会佩带一个学习型遥控器,通过对机顶盒遥控器进行简单的设置之后,就可以把电视机的遥控器码值学习进去,实现电视机和机顶盒遥控器合二为一。但是,很多新用户并不知道机顶盒遥控器设置方法,因此,编者特意整理了相关信息,为大家解说一下机顶盒遥控器设置的具体操作,即机顶盒遥控器学习。

网友A:
就是可以学习其他遥控器的编码

网友A:
一般这些都是红外遥控器,发送的是红外编码序列,学习型的肯定是会模拟其他型号的功能。

楼主:
不分电视、空调、电扇还是其他的电器分类吧?

网友B:
就是经过学习或设置可变成多款不同品牌的遥控;

楼主:
多款不同品牌的遥控?
请问一下 是不是也支持NEC 和飞利浦的协议?

网友C:
不清楚啊  第一次听说

网友D:
我也很好奇

网友E:
是不是也就是一种遥控器啊

网友F:
就是一种遥控器的叫法吧

网友G:
用来控制什么的啊

网友H:
最好是有码库 然后进行匹配,  irext 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I:
做一个试试

楼主:
在网上,淘宝采购了一个模块,直接搞得了!

网友J(2021-05-26):
可以试试红外编解码芯片YiRTX05E,SOP8封装,自学习所有红外遥控,串口控制,简单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