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 bus 添加 设备问题求教

楼主(2019-09-16):
之前 论坛中有大佬遇到过类似问题

求教

平台nuc970 问题是I2C bus 上面添加设备无效,希望大神来解决,跪谢

I2C 总线0 连接的是音频sgtl5000
往总线0上添加这个设备 arch/arm/mach-nuc970/dev.c

#if defined(CONFIG_I2C_BUS_NUC970_P0) || defined(CONFIG_I2C_BUS_NUC970_P0_MODULE)
// port 0
/* I2C clients */
static struct i2c_board_info __initdata nuc970_i2c_clients0[] =
{
        {I2C_BOARD_INFO("sgtl5000", 0x0a),},
};
static struct resource nuc970_i2c0_resource[] = {
        [0] = {
                .start = NUC970_PA_I2C0,
                .end   = NUC970_PA_I2C0 + NUC970_SZ_I2C0 - 1,
                .flags = IORESOURCE_MEM,
        },
        [1] = {
                .start = IRQ_I2C0,
                .end   = IRQ_I2C0,
                .flags = IORESOURCE_IRQ,
        }
};

static struct nuc970_platform_i2c nuc970_i2c0_data = {
        .bus_num = 0,
        .bus_freq = 100000,
};

struct platform_device nuc970_device_i2c0 = {
        .name                  = "nuc970-i2c0",
        .id                  = -1,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nuc970_i2c0_resource),
        .resource          = nuc970_i2c0_resource,
                .dev = {
                .platform_data = &nuc970_i2c0_data,
            }
};
#endif

注册client
#if defined(CONFIG_I2C_BUS_NUC970_P0) || defined(CONFIG_I2C_BUS_NUC970_P0_MODULE)
        i2c_register_board_info(0, nuc970_i2c_clients0, sizeof(nuc970_i2c_clients0)/sizeof(struct i2c_board_info));

sgtl5000.c里的driver struct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sgtl5000_i2c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sgtl5000",
                   .owner = THIS_MODULE,
                   .of_match_table = sgtl5000_dt_ids,
                   },
        .probe = sgtl5000_i2c_probe,
        .remove = sgtl5000_i2c_remove,
        .id_table = sgtl5000_id,
};

这里是i2c tools的测试结果
[root@mcuzone two]#./i2cdetect -y 0
     0  1  2  3  4  5  6  7  8  9
00:          [ 2515.410000] nuc970-i2c0 nuc970-i2c0: cannot get bus (
error -110)

楼主:
[root@mcuzone two]#./i2cdump -f -y 0 0x0a
No size specified (using byte-data access)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123456789abcd
ef00: [ 2614.820000] nuc970-i2c0 nuc970-i2c0: cannot get bus (error -11
0)[ 2622.820000] nuc970-i2c0 nuc970-i2c0: cannot get bus (error -110)
XX ^C[ 2630.820000] nuc970-i2c0 nuc970-i2c0: cannot get bus (error -1
10)

网友A:
去牛卧堂问问看。

网友B:
ARM9的没用过

网友C:
去新唐官方的蜗牛糖看看

楼主:
[root@mcuzone two]#./i2cdetect -y 0
     0  1  2  3  4  5  6  7  8  9
00:          -- -- -- -- -- -- -- UU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 -- -- -- -- -- -- --
60: -- -- -- -- -- -- -- -- -- -- -- -- -- -- -- --
70: -- -- -- -- -- -- -- --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已解决的方法,跪求,万分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牛卧堂问问看。

现在没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新唐官方的蜗牛糖看看

上面没有这个的解决方法,21ic大佬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D:
这里的nuc970-i2c0 nuc970-i2c0: cannot get bus (error -110)提示,对i2c总线上的设备进行访问时,超时了。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sgtl5000_i2c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sgtl5000",
                   .owner = THIS_MODULE,
                   .of_match_table = sgtl5000_dt_ids,
                   },
        .probe = sgtl5000_i2c_probe,
        .remove = sgtl5000_i2c_remove,
        .id_table = sgtl5000_id,
};
这里的:
sgtl5000_id定义了吗,他的名称要和你写的I2C_BOARD_INFO名称相同;
sgtl5000_i2c_probe和sgtl5000_i2c_remove也不能少;
我大致只能想到这些,希望能帮到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nuc970-i2c0 nuc970-i2c0: cannot get bus (error -110)提示,对i2c总线上的设备进行访问时,超时了 ...

定义了 sqtl5000_id

static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sgtl5000_id[] = {
        {"sgtl5000", 0},
        {},
};

楼主:
引用 楼主:
定义了 sqtl5000_id

static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sgtl5000_id[] = {

与I2C_BOARD_INFO相同

static struct i2c_board_info __initdata nuc970_i2c_clients0[] =
{
        {I2C_BOARD_INFO("sgtl5000", 0x0a),},
};

楼主:
引用 楼主:
与I2C_BOARD_INFO相同

static struct i2c_board_info __initdata nuc970_i2c_clients0[] =

static int sgtl5000_i2c_prob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id)
{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int ret;

        sgtl5000 = devm_kzalloc(&client->dev, sizeof(struct sgtl5000_priv),
                                                                GFP_KERNEL);
        if (!sgtl5000)
                return -ENOMEM;

        i2c_set_clientdata(client, sgtl5000);
        printk("start codec register in %s\n", __FUNCTION__);

        ret = snd_soc_register_codec(&client->dev,
                        &sgtl5000_driver, &sgtl5000_dai, 1);
        return ret;
}

static int sgtl5000_i2c_remov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snd_soc_unregister_codec(&client->dev);

        return 0;
}

网友D:
你的sgtl5000.c中,有没有xxx_sgtl5000_dai[],它里面  .codec_name        = "sgtl5000.1-000a",这个改为 .codec_name        = "sgtl5000.0-000a",   试试看,你的sgtl5000放在总线0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sgtl5000.c中,有没有xxx_sgtl5000_dai[],它里面  .codec_name        = "sgtl5000.1-000a",这个改为 .codec_n ...

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sgtl5000.c中,有没有xxx_sgtl5000_dai[],它里面  .codec_name        = "sgtl5000.1-000a",这个改为 .codec_n ...

修改之后,是这样

static struct snd_soc_dai_link nuc970evb_i2s_dai = {
                .name       = "IIS",
                .stream_name    = "IIS HiFi",
                .cpu_dai_name   = "nuc970-audio-i2s",
                .codec_dai_name = "sgtl5000",
                .codec_name     = "sgtl5000.0-000a",
                .ops        = &nuc970_audio_ops,
                .platform_name = "nuc970-audio-pcm.0",
};

网友D(点评):
ret = snd_soc_register_codec(&client->dev, &sgtl5000_driver, &sgtl5000_dai, 1); 是上面对应注册驱动的dai,我不知道你这里具体是对应的哪个; 先试试吧,不行的话我也没辙了; 实在不行就只能在程序里多放几个printfk()来输出标记,然后运行查看到哪里出现问题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sgtl5000.c中,有没有xxx_sgtl5000_dai[],它里面  .codec_name        = "sgtl5000.1-000a",这个改为 .codec_n ...

16楼
是目录sound\soc\nuc970下的 nuc970-audio.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nuc970-i2c0 nuc970-i2c0: cannot get bus (error -110)提示,对i2c总线上的设备进行访问时,超时了 ...

大神,我已经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sgtl5000.c中,有没有xxx_sgtl5000_dai[],它里面  .codec_name        = "sgtl5000.1-000a",这个改为 .codec_n ...

linux-3.10.x\sound\soc\codecs\sgtl5000.c 这个文件 不相同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sgtl5000.c中,有没有xxx_sgtl5000_dai[],它里面  .codec_name        = "sgtl5000.1-000a",这个改为 .codec_n ...

主要在怎么修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在怎么修改?

刚刚大致翻了翻
linux-3.10.x\sound\soc\codecs\sgtl5000.c
你这个文件里:
static struct regulator_consumer_supply ldo_consumer[] = {
        REGULATOR_SUPPLY(LDO_CONSUMER_NAME, NULL),
};
改为:
static struct regulator_consumer_supply ldo_consumer[] = {
        REGULATOR_SUPPLY(LDO_CONSUMER_NAME, “0-000a”),
};
这里0-000a和你前面改的.codec_name     = "sgtl5000.0-000a",对应起来试试看;
然后看看系统内核启动时,显示出来的一些信息,注意观察这部分内核的一些提示信息
还是不行的话,百度google找找类似的驱动移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大致翻了翻
linux-3.10.x\sound\soc\codecs\sgtl5000.c
你这个文件里:

NUC972 limian de wenjian
/*
* sgtl5000.c  --  SGTL5000 ALSA SoC Audio driver
*
* Copyright 2010-2011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rsion 2 as
*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moduleparam.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slab.h>
#include <linux/pm.h>
#include <linux/i2c.h>
#include <linux/clk.h>
#include <linux/regulator/driver.h>
#include <linux/regulator/machine.h>
#include <linux/regulator/consumer.h>
#include <linux/of_device.h>
#include <sound/core.h>
#include <sound/tlv.h>
#include <sound/pcm.h>
#include <sound/pcm_params.h>
#include <sound/soc.h>
#include <sound/soc-dapm.h>
#include <sound/initval.h>

#include "sgtl5000.h"

#define SGTL5000_DAP_REG_OFFSET        0x0100
#define SGTL5000_MAX_REG_OFFSET        0x013A

/* default value of sgtl5000 registers */
static const u16 sgtl5000_regs[SGTL5000_MAX_REG_OFFSET] =  {
        [SGTL5000_CHIP_CLK_CTRL] = 0x0008,
        [SGTL5000_CHIP_I2S_CTRL] = 0x0010,
        [SGTL5000_CHIP_SSS_CTRL] = 0x0010,
        [SGTL5000_CHIP_DAC_VOL] = 0x3c3c,
        [SGTL5000_CHIP_PAD_STRENGTH] = 0x015f,
        [SGTL5000_CHIP_ANA_HP_CTRL] = 0x1818,
        [SGTL5000_CHIP_ANA_CTRL] = 0x0111,
        [SGTL5000_CHIP_LINE_OUT_VOL] = 0x0404,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 0x7060,
        [SGTL5000_CHIP_PLL_CTRL] = 0x5000,
        [SGTL5000_DAP_BASS_ENHANCE] = 0x0040,
        [SGTL5000_DAP_BASS_ENHANCE_CTRL] = 0x051f,
        [SGTL5000_DAP_SURROUND] = 0x0040,
        [SGTL5000_DAP_EQ_BASS_BAND0] = 0x002f,
        [SGTL5000_DAP_EQ_BASS_BAND1] = 0x002f,
        [SGTL5000_DAP_EQ_BASS_BAND2] = 0x002f,
        [SGTL5000_DAP_EQ_BASS_BAND3] = 0x002f,
        [SGTL5000_DAP_EQ_BASS_BAND4] = 0x002f,
        [SGTL5000_DAP_MAIN_CHAN] = 0x8000,
        [SGTL5000_DAP_AVC_CTRL] = 0x0510,
        [SGTL5000_DAP_AVC_THRESHOLD] = 0x1473,
        [SGTL5000_DAP_AVC_ATTACK] = 0x0028,
        [SGTL5000_DAP_AVC_DECAY] = 0x0050,
};

/* regulator supplies for sgtl5000, VDDD is an optional external supply */
enum sgtl5000_regulator_supplies {
        VDDA,
        VDDIO,
        VDDD,
        SGTL5000_SUPPLY_NUM
};

/* vddd is optional supply */
static const char *supply_names[SGTL5000_SUPPLY_NUM] = {
        "VDDA",
        "VDDIO",
        "VDDD"
};

#define LDO_CONSUMER_NAME        "VDDD_LDO"
#define LDO_VOLTAGE                1200000

static struct regulator_consumer_supply ldo_consumer[] = {
        REGULATOR_SUPPLY(LDO_CONSUMER_NAME, NULL),
};

static struct regulator_init_data ldo_init_data = {
        .constraints = {
                .min_uV                 = 1200000,
                .max_uV                 = 1200000,
                .valid_modes_mask       = REGULATOR_MODE_NORMAL,
                .valid_ops_mask         = REGULATOR_CHANGE_STATUS,
        },
        .num_consumer_supplies = 1,
        .consumer_supplies = &ldo_consumer[0],
};

/*
* sgtl5000 internal ldo regulator,
* enabled when VDDD not provided
*/
struct ldo_regulator {
        struct regulator_desc desc;
        struct regulator_dev *dev;
        int voltage;
        void *codec_data;
        bool enabled;
};

/* sgtl5000 private structure in codec */
struct sgtl5000_priv {
        int sysclk;        /* sysclk rate */
        int master;        /* i2s master or not */
        int fmt;        /* i2s data format */
        struct regulator_bulk_data supplies[SGTL5000_SUPPLY_NUM];
        struct ldo_regulator *ldo;
};

/*
* mic_bias power on/off share the same register bits with
* output impedance of mic bias, when power on mic bias, we
* need reclaim it to impedance value.
* 0x0 = Powered off
* 0x1 = 2Kohm
* 0x2 = 4Kohm
* 0x3 = 8Kohm
*/
static int mic_bias_event(struct snd_soc_dapm_widget *w,
        struct snd_kcontrol *kcontrol, int event)
{
        switch (event) {
        case SND_SOC_DAPM_POST_PMU:
                /* change mic bias resistor to 4Kohm */
                snd_soc_update_bits(w->codec, SGTL5000_CHIP_MIC_CTRL,
                                SGTL5000_BIAS_R_MASK,
                                SGTL5000_BIAS_R_4k << SGTL5000_BIAS_R_SHIFT);
                break;

        case SND_SOC_DAPM_PRE_PMD:
                snd_soc_update_bits(w->codec, SGTL5000_CHIP_MIC_CTRL,
                                SGTL5000_BIAS_R_MASK, 0);
                break;
        }
        return 0;
}

/*
* As manual described, ADC/DAC only works when VAG powerup,
* So enabled VAG before ADC/DAC up.
* In power down case, we need wait 400ms when vag fully ramped down.
*/
static int power_vag_event(struct snd_soc_dapm_widget *w,
        struct snd_kcontrol *kcontrol, int event)
{
        switch (event) {
        case SND_SOC_DAPM_PRE_PMU:
                snd_soc_update_bits(w->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GTL5000_VAG_POWERUP, SGTL5000_VAG_POWERUP);
                break;

        case SND_SOC_DAPM_POST_PMD:
                snd_soc_update_bits(w->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GTL5000_VAG_POWERUP, 0);
                msleep(400);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

/* input sources for ADC */
static const char *adc_mux_text[] = {
        "MIC_IN", "LINE_IN"
};

static const struct soc_enum adc_enum =
SOC_ENUM_SINGLE(SGTL5000_CHIP_ANA_CTRL, 2, 2, adc_mux_text);

static const struct snd_kcontrol_new adc_mux =
SOC_DAPM_ENUM("Capture Mux", adc_enum);

/* input sources for DAC */
static const char *dac_mux_text[] = {
        "DAC", "LINE_IN"
};

static const struct soc_enum dac_enum =
SOC_ENUM_SINGLE(SGTL5000_CHIP_ANA_CTRL, 6, 2, dac_mux_text);

static const struct snd_kcontrol_new dac_mux =
SOC_DAPM_ENUM("Headphone Mux", dac_enum);

static const struct snd_soc_dapm_widget sgtl5000_dapm_widgets[] = {
        SND_SOC_DAPM_INPUT("LINE_IN"),
        SND_SOC_DAPM_INPUT("MIC_IN"),

        SND_SOC_DAPM_OUTPUT("HP_OUT"),
        SND_SOC_DAPM_OUTPUT("LINE_OUT"),

        SND_SOC_DAPM_SUPPLY("Mic Bias", SGTL5000_CHIP_MIC_CTRL, 8, 0,
                            mic_bias_event,
                            SND_SOC_DAPM_POST_PMU | SND_SOC_DAPM_PRE_PMD),

        SND_SOC_DAPM_PGA("HP",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4, 0, NULL, 0),
        SND_SOC_DAPM_PGA("LO",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0, 0, NULL, 0),

        SND_SOC_DAPM_MUX("Capture Mux", SND_SOC_NOPM, 0, 0, &adc_mux),
        SND_SOC_DAPM_MUX("Headphone Mux", SND_SOC_NOPM, 0, 0, &dac_mux),

        /* aif for i2s input */
        SND_SOC_DAPM_AIF_IN("AIFIN", "Playback",
                                0, SGTL5000_CHIP_DIG_POWER,
                                0, 0),

        /* aif for i2s output */
        SND_SOC_DAPM_AIF_OUT("AIFOUT", "Capture",
                                0, SGTL5000_CHIP_DIG_POWER,
                                1, 0),

        SND_SOC_DAPM_SUPPLY("VAG_POWER",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7, 0,
                            power_vag_event,
                            SND_SOC_DAPM_PRE_PMU | SND_SOC_DAPM_POST_PMD),

        SND_SOC_DAPM_ADC("ADC", "Capture",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1, 0),
        SND_SOC_DAPM_DAC("DAC", "Playback",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3, 0),
};

/* routes for sgtl5000 */
static const struct snd_soc_dapm_route sgtl5000_dapm_routes[] = {
        {"Capture Mux", "LINE_IN", "LINE_IN"},        /* line_in --> adc_mux */
        {"Capture Mux", "MIC_IN", "MIC_IN"},        /* mic_in --> adc_mux */

        {"ADC", NULL, "VAG_POWER"},
        {"ADC", NULL, "Capture Mux"},                /* adc_mux --> adc */
        {"AIFOUT", NULL, "ADC"},                /* adc --> i2s_out */

        {"DAC", NULL, "VAG_POWER"},
        {"DAC", NULL, "AIFIN"},                        /* i2s-->dac,skip audio mux */
        {"Headphone Mux", "DAC", "DAC"},        /* dac --> hp_mux */
        {"LO", NULL, "DAC"},                        /* dac --> line_out */

        {"LINE_IN", NULL, "VAG_POWER"},
        {"Headphone Mux", "LINE_IN", "LINE_IN"},/* line_in --> hp_mux */
        {"HP", NULL, "Headphone Mux"},                /* hp_mux --> hp */

        {"LINE_OUT", NULL, "LO"},
        {"HP_OUT", NULL, "HP"},
};

/* custom function to fetch info of PCM playback volume */
static int dac_info_volsw(struct snd_kcontrol *kcontrol,
                          struct snd_ctl_elem_info *uinfo)
{
        uinfo->type = SNDRV_CTL_ELEM_TYPE_INTEGER;
        uinfo->count = 2;
        uinfo->value.integer.min = 0;
        uinfo->value.integer.max = 0xfc - 0x3c;
        return 0;
}

/*
* custom function to get of PCM playback volume
*
* dac volume register
* 15-------------8-7--------------0
* | R channel vol | L channel vol |
*  -------------------------------
*
* PCM volume with 0.5017 dB steps from 0 to -90 dB
*
* register values map to dB
* 0x3B and less = Reserved
* 0x3C = 0 dB
* 0x3D = -0.5 dB
* 0xF0 = -90 dB
* 0xFC and greater = Muted
*
* register value map to userspace value
*
* register value        0x3c(0dB)          0xf0(-90dB)0xfc
*                        ------------------------------
* userspace value        0xc0                             0
*/
static int dac_get_volsw(struct snd_kcontrol *kcontrol,
                         struct snd_ctl_elem_value *ucontrol)
{
        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snd_kcontrol_chip(kcontrol);
        int reg;
        int l;
        int r;

        reg = snd_soc_read(codec, SGTL5000_CHIP_DAC_VOL);

        /* get left channel volume */
        l = (reg & SGTL5000_DAC_VOL_LEFT_MASK) >> SGTL5000_DAC_VOL_LEFT_SHIFT;

        /* get right channel volume */
        r = (reg & SGTL5000_DAC_VOL_RIGHT_MASK) >> SGTL5000_DAC_VOL_RIGHT_SHIFT;

        /* make sure value fall in (0x3c,0xfc) */
        l = clamp(l, 0x3c, 0xfc);
        r = clamp(r, 0x3c, 0xfc);

        /* invert it and map to userspace value */
        l = 0xfc - l;
        r = 0xfc - r;

        ucontrol->value.integer.value[0] = l;
        ucontrol->value.integer.value[1] = r;

        return 0;
}

/*
* custom function to put of PCM playback volume
*
* dac volume register
* 15-------------8-7--------------0
* | R channel vol | L channel vol |
*  -------------------------------
*
* PCM volume with 0.5017 dB steps from 0 to -90 dB
*
* register values map to dB
* 0x3B and less = Reserved
* 0x3C = 0 dB
* 0x3D = -0.5 dB
* 0xF0 = -90 dB
* 0xFC and greater = Muted
*
* userspace value map to register value
*
* userspace value        0xc0                             0
*                        ------------------------------
* register value        0x3c(0dB)        0xf0(-90dB)0xfc
*/
static int dac_put_volsw(struct snd_kcontrol *kcontrol,
                         struct snd_ctl_elem_value *ucontrol)
{
        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snd_kcontrol_chip(kcontrol);
        int reg;
        int l;
        int r;

        l = ucontrol->value.integer.value[0];
        r = ucontrol->value.integer.value[1];

        /* make sure userspace volume fall in (0, 0xfc-0x3c) */
        l = clamp(l, 0, 0xfc - 0x3c);
        r = clamp(r, 0, 0xfc - 0x3c);

        /* invert it, get the value can be set to register */
        l = 0xfc - l;
        r = 0xfc - r;

        /* shift to get the register value */
        reg = l << SGTL5000_DAC_VOL_LEFT_SHIFT |
                r << SGTL5000_DAC_VOL_RIGHT_SHIFT;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DAC_VOL, reg);

        return 0;
}

static const DECLARE_TLV_DB_SCALE(capture_6db_attenuate, -600, 600, 0);

/* tlv for mic gain, 0db 20db 30db 40db */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mic_gain_tlv[] = {
        TLV_DB_RANGE_HEAD(2),
        0, 0, TLV_DB_SCALE_ITEM(0, 0, 0),
        1, 3, TLV_DB_SCALE_ITEM(2000, 1000, 0),
};

/* tlv for hp volume, -51.5db to 12.0db, step .5db */
static const DECLARE_TLV_DB_SCALE(headphone_volume, -5150, 50, 0);

static const struct snd_kcontrol_new sgtl5000_snd_controls[] = {
        /* SOC_DOUBLE_S8_TLV with invert */
        {
                .iface = SNDRV_CTL_ELEM_IFACE_MIXER,
                .name = "PCM Playback Volume",
                .access = SNDRV_CTL_ELEM_ACCESS_TLV_READ |
                        SNDRV_CTL_ELEM_ACCESS_READWRITE,
                .info = dac_info_volsw,
                .get = dac_get_volsw,
                .put = dac_put_volsw,
        },

        SOC_DOUBLE("Capture Volume", SGTL5000_CHIP_ANA_ADC_CTRL, 0, 4, 0xf, 0),
        SOC_SINGLE_TLV("Capture Attenuate Switch (-6dB)",
                        SGTL5000_CHIP_ANA_ADC_CTRL,
                        8, 2, 0, capture_6db_attenuate),
        SOC_SINGLE("Capture ZC Switch", SGTL5000_CHIP_ANA_CTRL, 1, 1, 0),

        SOC_DOUBLE_TLV("Headphone Playback Volume",
                        SGTL5000_CHIP_ANA_HP_CTRL,
                        0, 8,
                        0x7f, 1,
                        headphone_volume),
        SOC_SINGLE("Headphone Playback ZC Switch", SGTL5000_CHIP_ANA_CTRL,
                        5, 1, 0),

        SOC_SINGLE_TLV("Mic Volume", SGTL5000_CHIP_MIC_CTRL,
                        0, 3, 0, mic_gain_tlv),
};

/* mute the codec used by alsa core */
static int sgtl5000_digital_mute(struct snd_soc_dai *codec_dai, int mute)
{
        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codec_dai->codec;
        u16 adcdac_ctrl = SGTL5000_DAC_MUTE_LEFT | SGTL5000_DAC_MUTE_RIGHT;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ADCDAC_CTRL,
                        adcdac_ctrl, mute ? adcdac_ctrl : 0);

        return 0;
}

/* set codec format */
static int sgtl5000_set_dai_fmt(struct snd_soc_dai *codec_dai, unsigned int fmt)
{
        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codec_dai->codec;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u16 i2sctl = 0;

        sgtl5000->master = 0;
        /*
         * i2s clock and frame master setting.
         * ONLY support:
         *  - clock and frame slave,
         *  - clock and frame master
         */
        switch (fmt & SND_SOC_DAIFMT_MASTER_MASK) {
        case SND_SOC_DAIFMT_CBS_CFS:
                break;
        case SND_SOC_DAIFMT_CBM_CFM:
                i2sctl |= SGTL5000_I2S_MASTER;
                sgtl5000->master = 1;
                break;
        default:
                return -EINVAL;
        }

        /* setting i2s data format */
        switch (fmt & SND_SOC_DAIFMT_FORMAT_MASK) {
        case SND_SOC_DAIFMT_DSP_A:
                i2sctl |= SGTL5000_I2S_MODE_PCM;
                break;
        case SND_SOC_DAIFMT_DSP_B:
                i2sctl |= SGTL5000_I2S_MODE_PCM;
                i2sctl |= SGTL5000_I2S_LRALIGN;
                break;
        case SND_SOC_DAIFMT_I2S:
                i2sctl |= SGTL5000_I2S_MODE_I2S_LJ;
                break;
        case SND_SOC_DAIFMT_RIGHT_J:
                i2sctl |= SGTL5000_I2S_MODE_RJ;
                i2sctl |= SGTL5000_I2S_LRPOL;
                break;
        case SND_SOC_DAIFMT_LEFT_J:
                i2sctl |= SGTL5000_I2S_MODE_I2S_LJ;
                i2sctl |= SGTL5000_I2S_LRALIGN;
                break;
        default:
                return -EINVAL;
        }

        sgtl5000->fmt = fmt & SND_SOC_DAIFMT_FORMAT_MASK;

        /* Clock inversion */
        switch (fmt & SND_SOC_DAIFMT_INV_MASK) {
        case SND_SOC_DAIFMT_NB_NF:
                break;
        case SND_SOC_DAIFMT_IB_NF:
                i2sctl |= SGTL5000_I2S_SCLK_INV;
                break;
        default:
                return -EINVAL;
        }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I2S_CTRL, i2sctl);

        return 0;
}

/* set codec sysclk */
static int sgtl5000_set_dai_sysclk(struct snd_soc_dai *codec_dai,
                                   int clk_id, unsigned int freq, int dir)
{
        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codec_dai->codec;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switch (clk_id) {
        case SGTL5000_SYSCLK:
                sgtl5000->sysclk = freq;
                break;
        default:
                return -EINVAL;
        }

        return 0;
}

/*
* set clock according to i2s frame clock,
* sgtl5000 provide 2 clock sources.
* 1. sys_mclk. sample freq can only configure to
*        1/256, 1/384, 1/512 of sys_mclk.
* 2. pll. can derive any audio clocks.
*
* clock setting rules:
* 1. in slave mode, only sys_mclk can use.
* 2. as constraint by sys_mclk, sample freq should
*        set to 32k, 44.1k and above.
* 3. using sys_mclk prefer to pll to save power.
*/
static int sgtl5000_set_clock(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int frame_rate)
{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int clk_ctl = 0;
        int sys_fs;        /* sample freq */

        /*
         * sample freq should be divided by frame clock,
         * if frame clock lower than 44.1khz, sample feq should set to
         * 32khz or 44.1khz.
         */
        switch (frame_rate) {
        case 8000:
        case 16000:
                sys_fs = 32000;
                break;
        case 11025:
        case 22050:
                sys_fs = 44100;
                break;
        default:
                sys_fs = frame_rate;
                break;
        }

        /* set divided factor of frame clock */
        switch (sys_fs / frame_rate) {
        case 4:
                clk_ctl |= SGTL5000_RATE_MODE_DIV_4 << SGTL5000_RATE_MODE_SHIFT;
                break;
        case 2:
                clk_ctl |= SGTL5000_RATE_MODE_DIV_2 << SGTL5000_RATE_MODE_SHIFT;
                break;
        case 1:
                clk_ctl |= SGTL5000_RATE_MODE_DIV_1 << SGTL5000_RATE_MODE_SHIFT;
                break;
        default:
                return -EINVAL;
        }

        /* set the sys_fs according to frame rate */
        switch (sys_fs) {
        case 32000:
                clk_ctl |= SGTL5000_SYS_FS_32k << SGTL5000_SYS_FS_SHIFT;
                break;
        case 44100:
                clk_ctl |= SGTL5000_SYS_FS_44_1k << SGTL5000_SYS_FS_SHIFT;
                break;
        case 48000:
                clk_ctl |= SGTL5000_SYS_FS_48k << SGTL5000_SYS_FS_SHIFT;
                break;
        case 96000:
                clk_ctl |= SGTL5000_SYS_FS_96k << SGTL5000_SYS_FS_SHIFT;
                break;
        default:
                dev_err(codec->dev, "frame rate %d not supported\n",
                        frame_rate);
                return -EINVAL;
        }

        /*
         * calculate the divider of mclk/sample_freq,
         * factor of freq =96k can only be 256, since mclk in range (12m,27m)
         */
        switch (sgtl5000->sysclk / sys_fs) {
        case 256:
                clk_ctl |= SGTL5000_MCLK_FREQ_256FS <<
                        SGTL5000_MCLK_FREQ_SHIFT;
                break;
        case 384:
                clk_ctl |= SGTL5000_MCLK_FREQ_384FS <<
                        SGTL5000_MCLK_FREQ_SHIFT;
                break;
        case 512:
                clk_ctl |= SGTL5000_MCLK_FREQ_512FS <<
                        SGTL5000_MCLK_FREQ_SHIFT;
                break;
        default:
                /* if mclk not satisify the divider, use pll */
                if (sgtl5000->master) {
                        clk_ctl |= SGTL5000_MCLK_FREQ_PLL <<
                                SGTL5000_MCLK_FREQ_SHIFT;
                } else {
                        dev_err(codec->dev,
                                "PLL not supported in slave mode\n");
                        return -EINVAL;
                }
        }

        /* if using pll, please check manual 6.4.2 for detail */
        if ((clk_ctl & SGTL5000_MCLK_FREQ_MASK) == SGTL5000_MCLK_FREQ_PLL) {
                u64 out, t;
                int div2;
                int pll_ctl;
                unsigned int in, int_div, frac_div;

                if (sgtl5000->sysclk > 17000000) {
                        div2 = 1;
                        in = sgtl5000->sysclk / 2;
                } else {
                        div2 = 0;
                        in = sgtl5000->sysclk;
                }
                if (sys_fs == 44100)
                        out = 180633600;
                else
                        out = 196608000;
                t = do_div(out, in);
                int_div = out;
                t *= 2048;
                do_div(t, in);
                frac_div = t;
                pll_ctl = int_div << SGTL5000_PLL_INT_DIV_SHIFT |
                    frac_div << SGTL5000_PLL_FRAC_DIV_SHIFT;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PLL_CTRL, pll_ctl);
                if (div2)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CLK_TOP_CTRL,
                                SGTL5000_INPUT_FREQ_DIV2,
                                SGTL5000_INPUT_FREQ_DIV2);
                else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CLK_TOP_CTRL,
                                SGTL5000_INPUT_FREQ_DIV2,
                                0);

                /* power up pll */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GTL5000_PLL_POWERUP | SGTL5000_VCOAMP_POWERUP,
                        SGTL5000_PLL_POWERUP | SGTL5000_VCOAMP_POWERUP);
        } else {
                /* power down pll */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GTL5000_PLL_POWERUP | SGTL5000_VCOAMP_POWERUP,
                        0);
        }

        /* if using pll, clk_ctrl must be set after pll power up */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CLK_CTRL, clk_ctl);

        return 0;
}

/*
* Set PCM DAI bit size and sample rate.
* input: params_rate, params_fmt
*/
static int sgtl5000_pcm_hw_params(struct snd_pcm_substream *substream,
                                  struct snd_pcm_hw_params *params,
                                  struct snd_soc_dai *dai)
{
        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dai->codec;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int channels = params_channels(params);
        int i2s_ctl = 0;
        int stereo;
        int ret;

        /* sysclk should already set */
        if (!sgtl5000->sysclk) {
                dev_err(codec->dev, "%s: set sysclk first!\n", __func__);
                return -EFAULT;
        }

        if (substream->stream == SNDRV_PCM_STREAM_PLAYBACK)
                stereo = SGTL5000_DAC_STEREO;
        else
                stereo = SGTL5000_ADC_STEREO;

        /* set mono to save power */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tereo,
                        channels == 1 ? 0 : stereo);

        /* set codec clock base on lrclk */
        ret = sgtl5000_set_clock(codec, params_rate(params));
        if (ret)
                return ret;

        /* set i2s data format */
        switch (params_format(params)) {
        case SNDRV_PCM_FORMAT_S16_LE:
                if (sgtl5000->fmt == SND_SOC_DAIFMT_RIGHT_J)
                        return -EINVAL;
                i2s_ctl |= SGTL5000_I2S_DLEN_16 << SGTL5000_I2S_DLEN_SHIFT;
                i2s_ctl |= SGTL5000_I2S_SCLKFREQ_32FS <<
                    SGTL5000_I2S_SCLKFREQ_SHIFT;
                break;
        case SNDRV_PCM_FORMAT_S20_3LE:
                i2s_ctl |= SGTL5000_I2S_DLEN_20 << SGTL5000_I2S_DLEN_SHIFT;
                i2s_ctl |= SGTL5000_I2S_SCLKFREQ_64FS <<
                    SGTL5000_I2S_SCLKFREQ_SHIFT;
                break;
        case SNDRV_PCM_FORMAT_S24_LE:
                i2s_ctl |= SGTL5000_I2S_DLEN_24 << SGTL5000_I2S_DLEN_SHIFT;
                i2s_ctl |= SGTL5000_I2S_SCLKFREQ_64FS <<
                    SGTL5000_I2S_SCLKFREQ_SHIFT;
                break;
        case SNDRV_PCM_FORMAT_S32_LE:
                if (sgtl5000->fmt == SND_SOC_DAIFMT_RIGHT_J)
                        return -EINVAL;
                i2s_ctl |= SGTL5000_I2S_DLEN_32 << SGTL5000_I2S_DLEN_SHIFT;
                i2s_ctl |= SGTL5000_I2S_SCLKFREQ_64FS <<
                    SGTL5000_I2S_SCLKFREQ_SHIFT;
                break;
        default:
                return -EINVAL;
        }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I2S_CTRL,
                            SGTL5000_I2S_DLEN_MASK | SGTL5000_I2S_SCLKFREQ_MASK,
                            i2s_ctl);

        return 0;
}

#ifdef CONFIG_REGULATOR
static int ldo_regulator_is_enabled(struct regulator_dev *dev)
{
        struct ldo_regulator *ldo = rdev_get_drvdata(dev);

        return ldo->enabled;
}

static int ldo_regulator_enable(struct regulator_dev *dev)
{
        struct ldo_regulator *ldo = rdev_get_drvdata(dev);
        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struct snd_soc_codec *)ldo->codec_data;
        int reg;

        if (ldo_regulator_is_enabled(dev))
                return 0;

        /* set regulator value firstly */
        reg = (1600 - ldo->voltage / 1000) / 50;
        reg = clamp(reg, 0x0, 0xf);

        /* amend the voltage value, unit: uV */
        ldo->voltage = (1600 - reg * 50) * 1000;

        /* set voltage to register */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LINREG_CTRL,
                                SGTL5000_LINREG_VDDD_MASK, reg);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GTL5000_LINEREG_D_POWERUP,
                                SGTL5000_LINEREG_D_POWERUP);

        /* when internal ldo enabled, simple digital power can be disabled */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GTL5000_LINREG_SIMPLE_POWERUP,
                                0);

        ldo->enabled = 1;
        return 0;
}

static int ldo_regulator_disable(struct regulator_dev *dev)
{
        struct ldo_regulator *ldo = rdev_get_drvdata(dev);
        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struct snd_soc_codec *)ldo->codec_data;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GTL5000_LINEREG_D_POWERUP,
                                0);

        /* clear voltage info */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LINREG_CTRL,
                                SGTL5000_LINREG_VDDD_MASK, 0);

        ldo->enabled = 0;

        return 0;
}

static int ldo_regulator_get_voltage(struct regulator_dev *dev)
{
        struct ldo_regulator *ldo = rdev_get_drvdata(dev);

        return ldo->voltage;
}

static struct regulator_ops ldo_regulator_ops = {
        .is_enabled = ldo_regulator_is_enabled,
        .enable = ldo_regulator_enable,
        .disable = ldo_regulator_disable,
        .get_voltage = ldo_regulator_get_voltage,
};

static int ldo_regulator_register(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struct regulator_init_data *init_data,
                                int voltage)
{
        struct ldo_regulator *ldo;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struct regulator_config config = { };

        ldo = kzalloc(sizeof(struct ldo_regulator), GFP_KERNEL);

        if (!ldo) {
                dev_err(codec->dev, "failed to allocate ldo_regulator\n");
                return -ENOMEM;
        }

        ldo->desc.name = kstrdup(dev_name(codec->dev), GFP_KERNEL);
        if (!ldo->desc.name) {
                kfree(ldo);
                dev_err(codec->dev, "failed to allocate decs name memory\n");
                return -ENOMEM;
        }

        ldo->desc.type  = REGULATOR_VOLTAGE;
        ldo->desc.owner = THIS_MODULE;
        ldo->desc.ops   = &ldo_regulator_ops;
        ldo->desc.n_voltages = 1;

        ldo->codec_data = codec;
        ldo->voltage = voltage;

        config.dev = codec->dev;
        config.driver_data = ldo;
        config.init_data = init_data;

        ldo->dev = regulator_register(&ldo->desc, &config);
        if (IS_ERR(ldo->dev)) {
                int ret = PTR_ERR(ldo->dev);

                dev_err(codec->dev, "failed to register regulator\n");
                kfree(ldo->desc.name);
                kfree(ldo);

                return ret;
        }
        sgtl5000->ldo = ldo;

        return 0;
}

static int ldo_regulator_remove(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struct ldo_regulator *ldo = sgtl5000->ldo;

        if (!ldo)
                return 0;

        regulator_unregister(ldo->dev);
        kfree(ldo->desc.name);
        kfree(ldo);

        return 0;
}
#else
static int ldo_regulator_register(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struct regulator_init_data *init_data,
                                int voltage)
{
        dev_err(codec->dev, "this setup needs regulator support in the kernel\n");
        return -EINVAL;
}

static int ldo_regulator_remove(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return 0;
}
#endif

/*
* set dac bias
* common state changes:
* startup:
* off --> standby --> prepare --> on
* standby --> prepare --> on
*
* stop:
* on --> prepare --> standby
*/
static int sgtl5000_set_bias_level(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enum snd_soc_bias_level level)
{
        int ret;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switch (level) {
        case SND_SOC_BIAS_ON:
        case SND_SOC_BIAS_PREPARE:
                break;
        case SND_SOC_BIAS_STANDBY:
                if (codec->dapm.bias_level == SND_SOC_BIAS_OFF) {
                        ret = regulator_bulk_enable(
                                                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if (ret)
                                return ret;
                        udelay(10);
                }

                break;
        case SND_SOC_BIAS_OFF:
                regulator_bulk_disabl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break;
        }

        codec->dapm.bias_level = level;
        return 0;
}

#define SGTL5000_FORMATS (SNDRV_PCM_FMTBIT_S16_LE |\
                        SNDRV_PCM_FMTBIT_S20_3LE |\
                        SNDRV_PCM_FMTBIT_S24_LE |\
                        SNDRV_PCM_FMTBIT_S32_LE)

static const struct snd_soc_dai_ops sgtl5000_ops = {
        .hw_params = sgtl5000_pcm_hw_params,
        .digital_mute = sgtl5000_digital_mute,
        .set_fmt = sgtl5000_set_dai_fmt,
        .set_sysclk = sgtl5000_set_dai_sysclk,
};

static struct snd_soc_dai_driver sgtl5000_dai = {
        .name = "sgtl5000",
        .playback = {
                .stream_name = "Playback",
                .channels_min = 1,
                .channels_max = 2,
                /*
                 * only support 8~48K + 96K,
                 * TODO modify hw_param to support more
                 */
                .rates = SNDRV_PCM_RATE_8000_48000 | SNDRV_PCM_RATE_96000,
                .formats = SGTL5000_FORMATS,
        },
        .capture = {
                .stream_name = "Capture",
                .channels_min = 1,
                .channels_max = 2,
                .rates = SNDRV_PCM_RATE_8000_48000 | SNDRV_PCM_RATE_96000,
                .formats = SGTL5000_FORMATS,
        },
        .ops = &sgtl5000_ops,
        .symmetric_rates = 1,
};

static int sgtl5000_volatile_register(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unsigned int reg)
{
        switch (reg) {
        case SGTL5000_CHIP_ID:
        case SGTL5000_CHIP_ADCDAC_CTRL:
        case SGTL5000_CHIP_ANA_STATUS:
                return 1;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大致翻了翻
linux-3.10.x\sound\soc\codecs\sgtl5000.c
你这个文件里:

#ifdef CONFIG_SUSPEND
static int sgtl5000_suspend(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sgtl5000_set_bias_level(codec, SND_SOC_BIAS_OFF);

        return 0;
}

/*
* restore all sgtl5000 registers,
* since a big hole between dap and regular registers,
* we will restore them respectively.
*/
static int sgtl5000_restore_regs(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u16 *cache = codec->reg_cache;
        u16 reg;

        /* restore regular registers */
        for (reg = 0; reg <= SGTL5000_CHIP_SHORT_CTRL; reg += 2) {

                /* These regs should restore in particular order */
                if (reg ==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
                        reg == SGTL5000_CHIP_CLK_CTRL ||
                        reg == SGTL5000_CHIP_LINREG_CTRL ||
                        reg == SGTL5000_CHIP_LINE_OUT_CTRL ||
                        reg == SGTL5000_CHIP_REF_CTRL)
                        continue;

                snd_soc_write(codec, reg, cache[reg]);
        }

        /* restore dap registers */
        for (reg = SGTL5000_DAP_REG_OFFSET; reg < SGTL5000_MAX_REG_OFFSET; reg += 2)
                snd_soc_write(codec, reg, cache[reg]);

        /*
         * restore these regs according to the power setting sequence in
         * sgtl5000_set_power_regs() and clock setting sequence in
         * sgtl5000_set_clock().
         *
         * The order of restore is:
         * 1. SGTL5000_CHIP_CLK_CTRL MCLK_FREQ bits (1:0) should be restore after
         *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PLL bits set
         * 2. SGTL5000_CHIP_LINREG_CTRL should be set before
         *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LINREG_D restored
         * 3. SGTL5000_CHIP_REF_CTRL controls Analog Ground Voltage,
         *    prefer to resotre it after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restored
         */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LINREG_CTRL,
                        cache[SGTL5000_CHIP_LINREG_CTRL]);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cache[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CLK_CTRL,
                        cache[SGTL5000_CHIP_CLK_CTRL]);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REF_CTRL,
                        cache[SGTL5000_CHIP_REF_CTRL]);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LINE_OUT_CTRL,
                        cache[SGTL5000_CHIP_LINE_OUT_CTRL]);
        return 0;
}

static int sgtl5000_resume(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 Bring the codec back up to standby to enable regulators */
        sgtl5000_set_bias_level(codec, SND_SOC_BIAS_STANDBY);

        /* Restore registers by cached in memory */
        sgtl5000_restore_regs(codec);
        return 0;
}
#else
#define sgtl5000_suspend NULL
#define sgtl5000_resume  NULL
#endif        /* CONFIG_SUSPEND */

/*
* sgtl5000 has 3 internal power supplies:
* 1. VAG, normally set to vdda/2
* 2. chargepump, set to different value
*        according to voltage of vdda and vddio
* 3. line out VAG, normally set to vddio/2
*
* and should be set according to:
* 1. vddd provided by external or not
* 2. vdda and vddio voltage value. > 3.1v or not
* 3. chip revision >=0x11 or not. If >=0x11, not use external vddd.
*/
static int sgtl5000_set_power_regs(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int vddd;
        int vdda;
        int vddio;
        u16 ana_pwr;
        u16 lreg_ctrl;
        int vag;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vdda  = regulator_get_voltage(sgtl5000->supplies[VDDA].consumer);
        vddio = regulator_get_voltage(sgtl5000->supplies[VDDIO].consumer);
        vddd  = regulator_get_voltage(sgtl5000->supplies[VDDD].consumer);

        vdda  = vdda / 1000;
        vddio = vddio / 1000;
        vddd  = vddd / 1000;

        if (vdda <= 0 || vddio <= 0 || vddd < 0) {
                dev_err(codec->dev, "regulator voltage not set correctly\n");

                return -EINVAL;
        }

        /* according to datasheet, maximum voltage of supplies */
        if (vdda > 3600 || vddio > 3600 || vddd > 1980) {
                dev_err(codec->dev,
                        "exceed max voltage vdda %dmV vddio %dmV vddd %dmV\n",
                        vdda, vddio, vddd);

                return -EINVAL;
        }

        /* reset value */
        ana_pwr = snd_soc_read(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ana_pwr |= SGTL5000_DAC_STEREO |
                        SGTL5000_ADC_STEREO |
                        SGTL5000_REFTOP_POWERUP;
        lreg_ctrl = snd_soc_read(codec, SGTL5000_CHIP_LINREG_CTRL);

        if (vddio < 3100 && vdda < 3100) {
                /* enable internal oscillator used for charge pump */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CLK_TOP_CTRL,
                                        SGTL5000_INT_OSC_EN,
                                        SGTL5000_INT_OSC_EN);
                /* Enable VDDC charge pump */
                ana_pwr |= SGTL5000_VDDC_CHRGPMP_POWERUP;
        } else if (vddio >= 3100 && vdda >= 3100) {
                ana_pwr &= ~SGTL5000_VDDC_CHRGPMP_POWERUP;
                /* VDDC use VDDIO rail */
                lreg_ctrl |= SGTL5000_VDDC_ASSN_OVRD;
                lreg_ctrl |= SGTL5000_VDDC_MAN_ASSN_VDDIO <<
                            SGTL5000_VDDC_MAN_ASSN_SHIFT;
        }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LINREG_CTRL, lreg_ctrl);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ana_pwr);

        /* set voltage to register */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LINREG_CTRL,
                                SGTL5000_LINREG_VDDD_MASK, 0x8);

        /*
         * if vddd linear reg has been enabled,
         * simple digital supply should be clear to get
         * proper VDDD voltage.
         */
        if (ana_pwr & SGTL5000_LINEREG_D_POWERUP)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GTL5000_LINREG_SIMPLE_POWERUP,
                                0);
        else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ANA_POWER,
                                SGTL5000_LINREG_SIMPLE_POWERUP |
                                SGTL5000_STARTUP_POWERUP,
                                0);

        /*
         * set ADC/DAC VAG to vdda / 2,
         * should stay in range (0.8v, 1.575v)
         */
        vag = vdda / 2;
        if (vag <= SGTL5000_ANA_GND_BASE)
                vag = 0;
        else if (vag >= SGTL5000_ANA_GND_BASE + SGTL5000_ANA_GND_STP *
                 (SGTL5000_ANA_GND_MASK >> SGTL5000_ANA_GND_SHIFT))
                vag = SGTL5000_ANA_GND_MASK >> SGTL5000_ANA_GND_SHIFT;
        else
                vag = (vag - SGTL5000_ANA_GND_BASE) / SGTL5000_ANA_GND_STP;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REF_CTRL,
                        SGTL5000_ANA_GND_MASK, vag << SGTL5000_ANA_GND_SHIFT);

        /* set line out VAG to vddio / 2, in range (0.8v, 1.675v) */
        vag = vddio / 2;
        if (vag <= SGTL5000_LINE_OUT_GND_BASE)
                vag = 0;
        else if (vag >= SGTL5000_LINE_OUT_GND_BASE +
                SGTL5000_LINE_OUT_GND_STP * SGTL5000_LINE_OUT_GND_MAX)
                vag = SGTL5000_LINE_OUT_GND_MAX;
        else
                vag = (vag - SGTL5000_LINE_OUT_GND_BASE) /
                    SGTL5000_LINE_OUT_GND_STP;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LINE_OUT_CTRL,
                        SGTL5000_LINE_OUT_CURRENT_MASK |
                        SGTL5000_LINE_OUT_GND_MASK,
                        vag << SGTL5000_LINE_OUT_GND_SHIFT |
                        SGTL5000_LINE_OUT_CURRENT_360u <<
                                SGTL5000_LINE_OUT_CURRENT_SHIFT);

        return 0;
}

static int sgtl5000_replace_vddd_with_ldo(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int ret;

        /* set internal ldo to 1.2v */
        ret = ldo_regulator_register(codec, &ldo_init_data, LDO_VOLTAGE);
        if (ret) {
                dev_err(codec->dev,
                        "Failed to register vddd internal supplies: %d\n", ret);
                return ret;
        }

        sgtl5000->supplies[VDDD].supply = LDO_CONSUMER_NAME;

        ret = regulator_bulk_get(codec->dev, 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if (ret) {
                ldo_regulator_remove(codec);
                dev_err(codec->dev, "Failed to request supplies: %d\n", ret);
                return ret;
        }

        dev_info(codec->dev, "Using internal LDO instead of VDDD\n");
        return 0;
}

static int sgtl5000_enable_regulators(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u16 reg;
        int ret;
        int rev;
        int i;
        int external_vddd = 0;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for (i = 0; i < 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i++)
                sgtl5000->supplies.supply = supply_names;

        ret = regulator_bulk_get(codec->dev, 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if (!ret)
                external_vddd = 1;
        else {
                ret = sgtl5000_replace_vddd_with_ldo(codec);
                if (ret)
                        return ret;
        }

        ret = regulator_bulk_enabl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if (ret)
                goto err_regulator_free;

        /* wait for all power rails bring up */
        udelay(10);

        /* Need 8 clocks before I2C accesses */
        udelay(1);

        /* read chip information */
        reg = snd_soc_read(codec, SGTL5000_CHIP_ID);
        if (((reg & SGTL5000_PARTID_MASK) >> SGTL5000_PARTID_SHIFT) !=
            SGTL5000_PARTID_PART_ID) {
                dev_err(codec->dev,
                        "Device with ID register %x is not a sgtl5000\n", reg);
                ret = -ENODEV;
                goto err_regulator_disable;
        }

        rev = (reg & SGTL5000_REVID_MASK) >> SGTL5000_REVID_SHIFT;
        dev_info(codec->dev, "sgtl5000 revision 0x%x\n", rev);

        /*
         * workaround for revision 0x11 and later,
         * roll back to use internal LDO
         */
        if (external_vddd && rev >= 0x11) {
                /* disable all regulator first */
                regulator_bulk_disabl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 free VDDD regulator */
                regulator_bulk_fre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ret = sgtl5000_replace_vddd_with_ldo(codec);
                if (ret)
                        return ret;

                ret = regulator_bulk_enabl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if (ret)
                        goto err_regulator_free;

                /* wait for all power rails bring up */
                udelay(10);
        }

        return 0;

err_regulator_disable:
        regulator_bulk_disabl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err_regulator_free:
        regulator_bulk_fre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if (external_vddd)
                ldo_regulator_remove(codec);
        return ret;

}
static int sgtl5000_probe(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int ret;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 setup i2c data ops */
        ret = snd_soc_codec_set_cache_io(codec, 16, 16, SND_SOC_I2C);
        if (ret < 0) {
                dev_err(codec->dev, "Failed to set cache I/O: %d\n", ret);
                return ret;
        }

        ret = sgtl5000_enable_regulators(codec);
        if (ret)
                return ret;

        /* power up sgtl5000 */
        ret = sgtl5000_set_power_regs(codec);
        if (ret)
                goto err;

        /* enable small pop, introduce 400ms delay in turning off */
        snd_soc_update_bits(codec, SGTL5000_CHIP_REF_CTRL,
                                SGTL5000_SMALL_POP, 1);

        /* disable short cut detector */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SHORT_CTRL, 0);

        /*
         * set i2s as default input of sound switch
         * TODO: add sound switch to control and dapm widge.
         */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SSS_CTRL,
                        SGTL5000_DAC_SEL_I2S_IN << SGTL5000_DAC_SEL_SHIFT);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DIG_POWER,
                        SGTL5000_ADC_EN | SGTL5000_DAC_EN);

        /* enable dac volume ramp by default */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ADCDAC_CTRL,
                        SGTL5000_DAC_VOL_RAMP_EN |
                        SGTL5000_DAC_MUTE_RIGHT |
                        SGTL5000_DAC_MUTE_LEFT);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PAD_STRENGTH, 0x015f);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ANA_CTRL,
                        SGTL5000_HP_ZCD_EN |
                        SGTL5000_ADC_ZCD_EN);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CHIP_MIC_CTRL, 2);

        /*
         * disable DAP
         * TODO:
         * Enable DAP in kcontrol and dapm.
         */
        snd_soc_write(codec, SGTL5000_DAP_CTRL, 0);

        /* leading to standby state */
        ret = sgtl5000_set_bias_level(codec, SND_SOC_BIAS_STANDBY);
        if (ret)
                goto err;

        return 0;

err:
        regulator_bulk_disabl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regulator_bulk_fre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ldo_regulator_remove(codec);

        return ret;
}

static int sgtl5000_remove(struct snd_soc_codec *codec)
{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 snd_soc_codec_get_drvdata(codec);

        sgtl5000_set_bias_level(codec, SND_SOC_BIAS_OFF);

        regulator_bulk_disabl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regulator_bulk_free(ARRAY_SIZE(sgtl5000->supplies),
                                sgtl5000->supplies);
        ldo_regulator_remove(codec);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snd_soc_codec_driver sgtl5000_driver = {
        .probe = sgtl5000_probe,
        .remove = sgtl5000_remove,
        .suspend = sgtl5000_suspend,
        .resume = sgtl5000_resume,
        .set_bias_level = sgtl5000_set_bias_level,
        .reg_cache_size = ARRAY_SIZE(sgtl5000_regs),
        .reg_word_size = sizeof(u16),
        .reg_cache_step = 2,
        .reg_cache_default = sgtl5000_regs,
        .volatile_register = sgtl5000_volatile_register,
        .controls = sgtl5000_snd_controls,
        .num_controls = ARRAY_SIZE(sgtl5000_snd_controls),
        .dapm_widgets = sgtl5000_dapm_widgets,
        .num_dapm_widgets = ARRAY_SIZE(sgtl5000_dapm_widgets),
        .dapm_routes = sgtl5000_dapm_routes,
        .num_dapm_routes = ARRAY_SIZE(sgtl5000_dapm_routes),
};

static int sgtl5000_i2c_prob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id)
{
        struct sgtl5000_priv *sgtl5000;
        int ret;

        sgtl5000 = devm_kzalloc(&client->dev, sizeof(struct sgtl5000_priv),
                                                                GFP_KERNEL);
        if (!sgtl5000)
                return -ENOMEM;

        i2c_set_clientdata(client, sgtl5000);
        printk("start codec register in %s\n", __FUNCTION__);

        ret = snd_soc_register_codec(&client->dev,
                        &sgtl5000_driver, &sgtl5000_dai, 1);
        return ret;
}

static int sgtl5000_i2c_remov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snd_soc_unregister_codec(&client->dev);

        return 0;
}

static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sgtl5000_id[] = {
        {"sgtl5000", 0},
        {},
};

MODULE_DEVICE_TABLE(i2c, sgtl5000_id);

static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sgtl5000_dt_ids[] = {
        { .compatible = "sgtl5000", },
        { /* sentinel */ }
};
MODULE_DEVICE_TABLE(of, sgtl5000_dt_ids);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sgtl5000_i2c_driver = {
        .driver = {
                   .name = "sgtl5000",
                   .owner = THIS_MODULE,
                   .of_match_table = sgtl5000_dt_ids,
                   },
        .probe = sgtl5000_i2c_probe,
        .remove = sgtl5000_i2c_remove,
        .id_table = sgtl5000_id,
};

module_i2c_driver(sgtl5000_i2c_driver);

MODULE_DESCRIPTION("Freescale SGTL5000 ALSA SoC Codec Driver");
MODULE_AUTHOR("Zeng Zhaoming <zengzm.kernel@gmail.com>");
MODULE_LICENSE("GP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大致翻了翻
linux-3.10.x\sound\soc\codecs\sgtl5000.c
你这个文件里:

大神,还得请教您一下,我在NUC972和A335x上飞线,可以检测到A335x上的SGTL5000,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A335x系统起来,之前的消息是 两个内核中sgtl5000.c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大致翻了翻
linux-3.10.x\sound\soc\codecs\sgtl5000.c
你这个文件里:

大神,还得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将NUC972与A335X(能够正常通信,sgtl5000正常运行),NUC972能够检测到sgtl5000(A335x上的),前提是A335x系统必须起来,单纯供电不可以,最后我发现 两个内核中的 sgtl5000.c 文件不同,之前标红的就是主要的不同。您看这是主要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nuc970-i2c0 nuc970-i2c0: cannot get bus (error -110)提示,对i2c总线上的设备进行访问时,超时了 ...

大神,还得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将NUC972与A335X(能够正常通信,sgtl5000正常运行),NUC972能够检测到sgtl5000(A335x上的),前提是A335x系统必须起来,单纯供电不可以,最后我发现 两个内核中的 sgtl5000.c 文件不同,之前标红的就是主要的不同。您看这是主要原因吗?

楼主:
大神,还得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将NUC972与A335X(能够正常通信,sgtl5000正常运行),NUC972能够检测到sgtl5000(A335x上的),前提是A335x系统必须起来,单纯供电不可以,最后我发现 两个内核中的 sgtl5000.c 文件不同,之前标红的就是主要的不同。您看这是主要原因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还得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将NUC972与A335X(能够正常通信,sgtl5000正常运行),NUC972能够检测到sgtl5 ...

按你说的,在NUC972与A335X飞线,A335X系统不起来,你就单纯运行NUC972的时候,量一下stgl5000的VDDD脚电压,这里好像要1.1V-2.0V才能启动stgl5000
然后你正常运行的时候也测试一下看看电压,对比一下
代码不同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封装风格,这个不太好说
只能建议你多看回溯的提示,错误提示有时候会给你很重要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说的,在NUC972与A335X飞线,A335X系统不起来,你就单纯运行NUC972的时候,量一下stgl5000的VDDD脚电 ...

这是一块NUC970的打印信息

我是菜鸟

[    1.820000] codec register snd-soc-dummy
[    1.840000] xuᅠ쀠k
                     u@u￀[    1.870000] hub 1-2:1.0: USB hub found
[    1.900000] hub 1-2:1.0: 4 ports detected
start codec register in sgtl5000_i2c_probe
[    1.940000] codec register 0-000a
[    1.940000] `ꂠ.À᭲Ì£hꂀ@u@隂
[    2.040000] sgtl5000 0-000a: Device with ID register ffff is not a sgtl5000
[    2.050000] sgtl5000 0-000a: ASoC: failed to probe CODEC -19
[    2.050000] nuc970-audio nuc970-audio: ASoC: failed to instantiate card -19
[    2.070000] nuc970-audio nuc970-audio: snd_soc_register_card() failed: -1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说的,在NUC972与A335X飞线,A335X系统不起来,你就单纯运行NUC972的时候,量一下stgl5000的VDDD脚电 ...

就是想和您学习下,刚入门,怎莫分析

网友E:
期待大佬继续讨论,我围观学习。

网友D:
[    2.050000] nuc970-audio nuc970-audio: ASoC: failed to instantiate card -19
[    2.070000] nuc970-audio nuc970-audio: snd_soc_register_card() failed: -19

这个是对应nuc970-audio.c文件中的static int nuc970_audio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函数,
snd_soc_register_card() failed: -19这个提示就是来自这个函数的:dev_err(&pdev->dev, "snd_soc_register_card() failed: %d\n",ret);

然后看这个函数中的第一句struct snd_soc_card *card = &nuc970evb_audio_machine;
nuc970evb_audio_machine结构中的.dai_link对应的结构体,默认是nuc970evb_i2s_dai,应该是被你改掉了,看你前面好像是改成stgl5000什么的了,你自己改一下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    2.050000] nuc970-audio nuc970-audio: ASoC: failed to instantiate card -19
[    2.070000] nuc970 ...

这里写的是这样

static struct snd_soc_dai_link nuc970evb_i2s_dai = {
                .name       = "IIS",
                .stream_name    = "IIS HiFi",
                .cpu_dai_name   = "nuc970-audio-i2s",
                .codec_dai_name = "sgtl5000",
                .codec_name     = "sgtl5000.0-000a",
                .ops        = &nuc970_audio_ops,
                .platform_name = "nuc970-audio-pcm.0",
};

static struct snd_soc_card nuc970evb_audio_machine = {
                .name       = "nuc970_IIS",
                .owner      = THIS_MODULE,
                .dai_link   = &nuc970evb_i2s_dai,
                .num_links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大佬继续讨论,我围观学习。

大神

网友F(2020-06-05):
引用 楼主:
主要在怎么修改?

您好,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