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电阻的功率怎么求?

楼主(2019-09-16):
请问这个51K电阻的功率该如何计算。

楼主:
在瞬间应该是U2/R, 但是过一会后电容的容抗就会变了吧。 那该如何选取充电电阻的功率呢。

网友A:
51S的时间常数,你按照600v算就行了

@我可是个宝宝 :1W是估计值。实际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不好计算,就是计算出:上电R0消耗了多少能量,也不能确定实际电阻能否耐受这一上电冲击。不同类型电阻抗冲击能力是不同的。还是需要实践。
@xmar :嗯, 我想和您说的这个差不多,因为毕竟不是一直都是最大功率在工作,,就是不知道7W乘以个什么系数, 这个1W咋得出来的。
不好,按600V计算,51K电阻功率达7W,太大。因为电容充电完成后,电阻R0几乎没有电流,因此,R0的实际功率要求要远远小于7W。R0取1W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S的时间常数,你按照600v算就行了

那比如,我用2K给600V的电容放电,那功率180W??

网友B:
开始瞬间相当于短路,你要保证至少电阻不会烧掉,你看就是SO EASY

网友A:
2K的电阻,系统时间常数是2秒,这个时候你可以按照功率计算的1/3选,比如选60W甚至40w都可以,电阻发热也是需要时间的
51k,系统时间常数是51,电阻3-5秒就可以达到最高温度了,只能按照功率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瞬间相当于短路,你要保证至少电阻不会烧掉,你看就是SO EASY

那也是瞬间功率,和额定功率不一样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的电阻,系统时间常数是2秒,这个时候你可以按照功率计算的1/3选,比如选60W甚至40w都可以,电阻发热也是 ...

额··我感觉和您的理解相反的,时间越短,能量的变化越大,那不是应该在电阻上能量的变化也越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我感觉和您的理解相反的,时间越短,能量的变化越大,那不是应该在电阻上能量的变化也越大吗··· ...

上面的说法是对的。
你的时间常数很长,所以开始充电,几秒钟里面,电阻基本上就承受全部电源电压,这时候功率为7W。
一个电阻,其功率在几秒种里面到这个水平,则不能以额定功率再*什么去计算了,必须以该时间的功率计算,所以你电阻就真的必须是7w的,否则准烧毁。

网友D:
一天上电一次和每隔几秒钟上电一次不一样。

楼主:
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90712173219451.html
我在网上看见了这样一个公式,我感觉还算靠谱,大佬们看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的耐压也必須考虑。

谢谢,提醒。

楼主:
按这个公式来算的话, 就和电容容值没啥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这个公式来算的话, 就和电容容值没啥关系。

你怎么看出是没有关系?是正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看出是没有关系?是正比关系。

··下面还要除以3RC,C其实就约掉了。

网友F:
电阻的数据手册有对瞬时功率的承受能力曲线的,你可以去看看,肯定不是按照最大瞬时功率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的数据手册有对瞬时功率的承受能力曲线的,你可以去看看,肯定不是按照最大瞬时功率算的。 ...

好的, 谢谢。

网友G:
T = RC = 51KΩ * 1000μF = 51 s。
假设,使用1W电阻,电阻允许温升100°C, 热阻 100°C/W, 电阻器比热容 0.1J /°C。热学时间常数 =100*0.1 = 10秒。
用计算机模拟一下温升曲线,大约在14.5秒时温升达到最高值382°C。

而使用7W 电阻,也允许100°C温升,热阻100/7 °C/W,比热容不变,则在3.86秒时温升达到最高值85.5°C。

网友H:
电阻有热阻曲线,只要温升不超过极限,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