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路中初级吸收钳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9-16):
常用的有两种;
这是TVS钳位

这是RCD吸收
问题来了,同一个电路,本来用的是TVS钳位,后来改成了RCD吸收,结果输出带载能力下降,输出电压调整率变大了,为什么?

网友A:
做一个假设,假如你的变压器没有漏感,且反激的反射电压设计值达不到TVS的击穿电压。那么用TVS的钳位电路就不消耗能量,但是用RCD的钳位电路是会消耗能量的。那么是不是采用RCD吸收的带载能力就下降了?

@乞力马扎罗的雪 : TVS 是个 非线性电阻,跟 RCD 中的那个R一样会损耗,不过,TVS 提高了电感续流的门槛,变压器灭磁比 RCD 快得多,佔空比丢失也比 RCD 少。
@乞力马扎罗的雪 :你说的这些我明白,其实我想说的是,绕组之间因为互感所带来的影响。
@伟林电源 :我的意思就是两种吸收回路对能量的损耗是不同的。就如下面朋友所说那样呀。 我举的那个例子的意思,就是如果尖峰电压不高,TVS是不消耗能量的。但是RCD肯定不管是否有漏感,必然消耗能量的。 吸收回路其实就可以等效为一个输出绕组负载,RCD这个绕组是一直带着一个阻值为R的负载的。而TVS这个负载,在本绕组输出电压不够高的时候,是不消耗能量的。
这个应该不成立,加不加tvs,这个漏感尖峰值都不一样,这个可以在波形上体现。

网友B:
TVS吸收和RCD,有本质区别,一个只导通超过TVS值部分,一个从反激开始,都在导通。
这个区别,表现在实际输出能力上面,区别就来了。
其实你可能还没注意到,很多功率在10W左右的适配器,采用RCD时候,是可以用1N4007低频管的。为什么就不用多说了吧。但是,如果你上面不是CD而是TVS管,则就绝不能用低频管。

网友C:
学习

我认识一人设计250W的一个电源用的反激,吸收用的无损,具体电路忘了,不过确实对效率有提高

网友D(2021-01-11):
开环的话,只是把副边输出滤波,两种吸收差别不大,
但如果是取样,尤其是以互感耦合直接取样,波形的差别就是 反馈信息的差别,这差别足以对负载调整率有显著影响。

网友D:
漏感承载的,是传不到副边的能量,但是,你整治漏感,却会连带把耦合到副边的能量也整治了!
输出波形不同,负载能力会有一点点差距並不奇怪,但对 闭环控制 而言, 波形的差别就是 指令的差别,原本以 TVS 为准的反馈链跟 RCD吸收 的输出特性 是不适配的。

网友D:
据说,TVS 的反应速度快至 1飞秒,比三极管的 二次击穿 还要快,
不过,TVS 的寄生电容有多大,这电路如运行于 10MHz 或更高的频率,这寄生电容 是否仍可忽略?!

网友D:
硬开关的好处是,控制简单(把死区设置好就可以),佔空比丢失少,
问题是,过电压严重,对脆弱的半导体开关管是极其的威胁,还有震铃(导致 EMI)问题,TVS 可遏制 过电压与震铃 而不丢失佔空比,
有动手条件者,可以做做实验,把 TVS 箝位改为 ZVS 控制,看看 负载调整率 如何。

网友D:
还有,这差异,到底是 普遍性抑或个别案例,是不是只出现于 闭环 而且是 电流模式控制 ?!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看了各位的回复学到了很多。

网友D(2021-05-21):
问题是,TVS 的用途究竟是甚么,是时刻在线(当稳压管用)还是临危受命?!

网友D:
软开关 不是吸收电路,但跟无损吸收电路一样 有缓冲作用。

网友D:
单管电路也可利用电源充当吸收者,在原边挨着电源线那端多绕几匝。

砍掉了一只三极管的推挽电路

网友D(2021-09-27):
负载吃的,是原边开路时释放的能量,若然只用二极管续流的话……,
RCD吸收过头了,则当管子关断瞬间就好像 稳压管没串上 那样,
所谓的 PSR ,並非真个 原边调整,但反馈环感知的是 磁耦信息,反映原边状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