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 Start开发板调试问题

楼主(2019-09-16):
把我们自己的系统移植上去了,但问题是,真有人可以忍受这么慢的调试效率吗?
这个近乎于BUG了吧?

网友A:
我点单步运行,大概1s多才走一步。开始还怀疑程序崩了

网友B:
华为IOT  IDE  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IOT  IDE  试过吗?

仿真器问题,用jlink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器问题,用jlink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器问题,用jlink就好了

全速运行效果如何,可以看全局变量动态变化不?

网友D:
全速运行不可以吧

网友E:
为什么这么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速运行效果如何,可以看全局变量动态变化不?

也就一般调试而已,没试过这个功能,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速运行不可以吧

gdlink功能都正常,也就只是慢而已,而且不是一般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这么慢呀

gdlink的JTAG支持不给力

网友F(点评):
好像有专用的VFlink

网友B(2019-10-16):
引用 楼主:
也就一般调试而已,没试过这个功能,好像有

仿真没全速运行  就很麻烦的。 单步和全速都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