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base timer 低频时钟中断的作用

楼主(2019-09-16):
(无正文)

网友A:
BTM就是一个时钟源比较低频率的定时器,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内部的32K,无需接外围器件,可以产生比较长时间的时间片,而且BTM可以在STOP下运行,可以做定时唤醒MCU,比如说1S唤醒MCU一次,实现低功耗;如果是外界接32K晶振,则可以实现非常准确的定时,可以用来做北京时间,时钟等,

网友B(点评):
内部是128K,不是32K,外接的时候要接3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M就是一个时钟源比较低频率的定时器,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内部的32K,无需接外围器件,可以产生比较 ...

明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