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锂电池3.6V给运放供电的芯片,需要变成正负5V的芯片

楼主(2019-09-16):
本人使用sgm6603产生正5V,然后用SGM3204产生负5V但是纹波比较大,运放的干扰有点大 ,想问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方案比较好的

网友A:
试试TL431 升压和负压做到+6V和-6V 然后用TL431做到+-5V。-5V电压纹波问题可以仔细看下datasheet看下是不是板子的layout的问题,我这段时间刚做了个类似的。

网友B:
运放正负5V,升压DC,稳压到5V,用电荷泵产生-5V,一个非常正经的做法。
这里你没说清楚纹波是哪个比较大,是升压的+5V比较大还是电荷泵-5V比较大。
不过一般来说,升压没做好容易纹波大,电荷泵不容易有大的纹波,西安民芯的MT3608性价比要远高于sgm6603,小功率非同步整流芯片的纹波、干扰要比同步整流的芯片好控制,而MT3608属于非同步整流芯片,可以考虑采用该芯片做,芯片稳定性还是不错的,淘宝大量在卖的升压模块,好多就是拿这款芯片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正负5V,升压DC,稳压到5V,用电荷泵产生-5V,一个非常正经的做法。
这里你没说清楚纹波是哪个比较大, ...

是正5V的纹波大,只有一个boost到5V   ,那是要先升压  然后再稳压吗  可是稳压的芯片都要有一定的压差

网友B:
我也猜你应该是+5V的DC-DC升压部分纹波大,SGM6603是同步整流模式的升压芯片,在这种运放小电流供应模式,同步整流模式的升压芯片纹波是会比较大,干扰也大些,还是换民芯的MT3608,虽然多了一个整流管,可小负载条件下,纹波、干扰都优于同步整流模式芯片。
没说是要先升压再稳压,就直接用PT1301这类电压控制型升压芯片升压到+5V,然后电荷泵产生-5V。
这里建议你采用电压控制型芯片是因为对于轻负载的运放供电而言,电流控制型芯片的脉冲电流太大了,干扰当然会大,而电压控制类型的芯片,脉冲电流随着选用的升压电感量的增加,是可以自行控制到一个合理值,充分减轻电池输入的脉冲电流幅度,大大减少可能的潜在干扰。
考虑的干扰和纹波优化,而且负载较小,电感可以在同规格情况下,采用官方推荐值的5-10倍,比如100uH。输出滤波电容则直接用高容贴片电容,或者钽电容,47uF级别就成,这样输出纹波可以做的很不错。
然后再电荷泵产生—5V。要求再高的,在接运放的±5V电源端,加47Ω+0.1uf瓷片电容进行退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猜你应该是+5V的DC-DC升压部分纹波大,SGM6603是同步整流模式的升压芯片,在这种运放小电流供应模式 ...

谢谢老哥呀 因为是做学术研究  刚好这一块也都是刚接触都不是很懂,只能慢慢摸索,我这边其实成本的要求不高,有没有说用TI的芯片会效果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猜你应该是+5V的DC-DC升压部分纹波大,SGM6603是同步整流模式的升压芯片,在这种运放小电流供应模式 ...

我先用MT3608试以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呀 因为是做学术研究  刚好这一块也都是刚接触都不是很懂,只能慢慢摸索,我这边其实成本的要求 ...

这样子加47欧的电阻吗  那是不是就是Π型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呀 因为是做学术研究  刚好这一块也都是刚接触都不是很懂,只能慢慢摸索,我这边其实成本的要求 ...

和用谁的差别不大,关键是升压芯片的工作模式和原理以及你确定的具体参数,会决定整个线路的噪音和干扰指标。
功率大的,采用同步整流电流控制模式的芯片为上选,而功率小的,则采用电压控制类型的,这样可以采用大电感,瓷片电容,可以大大控制输出纹波,和线路开关脉冲电流幅度。
退偶是这样加的,不过我说的,是让你加在运放供电部分,而不是加在电荷泵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用谁的差别不大,关键是升压芯片的工作模式和原理以及你确定的具体参数,会决定整个线路的噪音和干扰指 ...

哈哈 那就是再运放供电口之前是吧 就是再原先的去耦电容前加一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那就是再运放供电口之前是吧 就是再原先的去耦电容前加一个电阻

是啊,加不加一个串联电阻,效果差异很大的。

网友C:
升压DC-DC,无非两种方式,开关式和电荷泵式,开关如频率果是定频的,输出纹波好处理,一个π型滤波搞定,如果是类似SGM6603轻载下有skip模式(也就是PFM模式,轻载为了提高效率)的,输出纹波就不好处理了。电荷泵升压输出的纹波大概在50mVpp左右,也不算小。
既然是给运放供电,成本没压力的话就上凌特的DC-DC,直接输出双电源,输出纹波有十几个m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加不加一个串联电阻,效果差异很大的。

好嘞 谢谢老哥

网友D:
提供一个参考
先升压到6V
在电压转换-6V,我用MP2359DJ-LF-Z
6V转5V,我用ADP7118
-6V转-5V,我用ADP7182
个位数mv级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用谁的差别不大,关键是升压芯片的工作模式和原理以及你确定的具体参数,会决定整个线路的噪音和干扰指 ...

效果挺好的 谢谢老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