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新建工程发现缺少.h文件和jlink下载问题

楼主:
link, HC, AC, ce, ev

按照三分学会国产低功耗华大单片机的那个帖子新建工程,发现少dll_device.h文件,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还有就是我用jlink下载,发现搜索不到,求大神帮忙。

网友A(2019-09-16):
使用【我的电脑】,打开如下地址: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180.168.214.142/%E8%B5%84%E6%96%99%E4%B8%8B%E8%BD%BD/HC32F005/

网友B:
第一个报错可能原因是include path里面没有包含相关路径,第二个问题可能是调试器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我的电脑】,打开如下地址: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180.168.214.142/%E8%B5%84%E6%96%9 ...

嗯 ,这些全部下载了,看了一遍,jlink解决了,就是那个缺少头文件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报错可能原因是include path里面没有包含相关路径,第二个问题可能是调试器连接问题 ...

谢谢了,我就把那个路径按三分学会国产低功耗那个帖子的方法弄的,发现缺少那个dll_device.h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就把那个路径按三分学会国产低功耗那个帖子的方法弄的,发现缺少那个dll_device.h文件。

我看了那篇帖子,他说了要把dll_device.h文件复制过去,你搜一下你硬盘,或者按照一楼坛友说的去找一下这个文件

网友C:
dll_device.h文件复制过去,然后再加载到程序

网友D:
在驱动库样例ddl里面的example下的每个样例的source里面都有这个文件,拷贝过去就可以了
不过目前这个文件没什么作用,不要include也可以

楼主(2019-11-06):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那篇帖子,他说了要把dll_device.h文件复制过去,你搜一下你硬盘,或者按照一楼坛友说的去找一下这 ...

谢谢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