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新鲜出炉:TB5128中文资料-精简版

楼主(2019-09-16):
TB5128中文资料精简版本:关于TB5128  CLOCK - in 控制。(脉冲控制模式)

1. 概述
    TB5128 是一种采用 PWM 斩波的两相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内置时钟解码器。
    本驱动器采用 BiCD 工艺制造,额定输出为 50 V/5.0 A(电机电源电压 = 44 V)。

2. 特点
 BiCD 工艺集成式单片 IC。
 可控一台双极步进电机。
 由 PWM 控制的恒流驱动。
 低导通电阻(高压侧+低压侧 = 0.25Ω(典型值))
 MOSFET 输出级。

 允许全步、半步、四分之一步、1/8 步、1/16 步、1/32 步、1/64 步、1/28步运行。
 高效电机电流控制机构(ADMD:高级动态混合衰减)
 内置无电流检测电阻电路控制结构(ACDS:高级电流检测系统)
 高电压和电流(有关规格请参考绝对最大额定功率和工作范围)
 多故障检测功能(热关断(TSD)、过流保护(ISD)、上电复位(POR 故障检测(TSD / ISD / OPD)信号输出功能
 内置 VCC 调节器供内部电路使用
 通过外部电阻和电容可以调节电机的斩波频率。
 带有散热焊盘的小型封装
    TB5128:P-VQFN48-0707-0.50-004

评估板图片。 可以替换用来THB6128的方案,内阻更低、耐压更高、电流更大

楼主:
资料是原中文版精简而来,方便CLK模式控制的查阅功能和参数。
把细分部分的时序图等等和衰减部分的时序动作分解去掉。串行模式的也去掉了。要想详细了解的可以参考完整版本。

TB5128评估板资料包得明天上班后再上传

楼主:
白天没时间,终于闲下来了,先把资料包补上

评估板资料:

2个PDF文件分别是评估板说明文档和原理图。资料包内包括电路文件,应用中可以参考参考

测试的情况,一般步是电机,电流在0.5~2A左右,基本上锁相无明显噪音。就是晚上也不是很明显。耳朵靠近电机时会有一点杂音。

如果是0.5A及以下,那些高阻大电感的步进电机,建议采样电阻选择大一些,比如0.47欧~1欧左右,测试中还可以调整一下衰减部分来评估最好的效果

另外,芯片本身支持内部采样的,可以省掉采样电阻!这对降低功耗和节约成本也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A:
手上有Arduino UNO板的,可以看看这个:TB5128+Arduino 驱动步进电机

电路文件和源代码全开源

网友B(2019-12-22):
这个芯片哪里可以买到哈?

网友C(2020-06-19):
TB5128有封装文件没

网友D(2020-07-27):
引用 网友C:
TB5128有封装文件没

与常规的 QFN48 封装基本一样,也就4个边角多了接地的焊盘

网友E(2022-12-13):
引用 楼主:
白天没时间,终于闲下来了,先把资料包补上

评估板资料:

请问,芯片使用的电源电压范围多少?8v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