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7网线的传输速率和传输频宽各指的什么?

楼主(2019-09-16):
最近打算用CAT.7网线(七类万兆网线)传输LVDS总线数据,长度小于5m,看到网线的参数有:
传输速率:10Gbps
传输频宽:600Mhz

传输速率我想就是网线每秒能传输的比特位,那这个传输频宽是指什么?

网友A:
10G是带宽,但是是应该指4对加在一起的,而且不是0,1传输,
你要跑lvds,应该是每对极限600Mbps
7类线没研究过,不过6类线各对间都是不等长的,建议用HDMI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