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来帮忙看个电路

楼主(2019-09-17):
如图。。。

网友A:
当一个电路中有几个电源的情况下,分析电路时,让其中的一个电源起作用,而将其余的电源作如下处理:将电压源短路(但保留内阻),将电流源开路(但保留内阻)。在放大电路中,就是又有直流电源,又有交流电源。这样,当我们计算直流时(就是求静态工作点),就将交流电压源短路,就是将输入端短路(因为输入端有交流输入信号电压源);还要将输出端短路(因为输出端有交流输出电源)。同理,当我们分析交流状态,画交流通路时,就要将直流电压源短路,由于电路中的直流电源都是一端接地的,当然就是将直流电源看作接地了。(我们用的供电直流电源的内阻是极小的,认为等于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一个电路中有几个电源的情况下,分析电路时,让其中的一个电源起作用,而将其余的电源作如下处理:将电压 ...

很全面,谢谢

网友B:
交流分析:电源和地之间存在大电容呀,电容对交流而言就是跟导线呀,所以视为短路喽

分析的非常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分析:电源和地之间存在大电容呀,电容对交流而言就是跟导线呀,所以视为短路喽 ...

电源和地之间存在大电容?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和地之间存在大电容?怎么理解?

这么说吧,你直流电源怎么来的?
没有电容的存在,怎么可能会是直流电源呢。
电池?电池等效模型就是一个大电容

网友C:
交流等效,不计算直流工作点,是以假定直流能正常工作为前提,只计算系统输入输出阻抗、频率特性、增益等为目的的。
根据理论电源,内阻为0,也就是说,任何接到VCC上面的负载,在交流等效时候,则都可以直接接到GND。
交流等效就是这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你直流电源怎么来的?
没有电容的存在,怎么可能会是直流电源呢。
电池?电池等效模型就是一个 ...

我在琢磨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等效,不计算直流工作点,是以假定直流能正常工作为前提,只计算系统输入输出阻抗、频率特性、增益等为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