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电阻分压 U2电压和R1 R2电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9-09-17):
请问电阻分压 U2电压和R1 R2电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没有电流
U=IR 就可以算出来吧

网友A:
U2 = U1 * R2 / (R1 + R2)=12 * 2 / (20 + 2) = 1.09090909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 = U1 * R2 / (R1 + R2)=12 * 2 / (20 + 2) = 1.0909090909。。。。。。

你好 已知12V电压 电阻分压得到1.091V R1 R2 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已知12V电压 电阻分压得到1.091V R1 R2 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这个,大概可以先随便确定一个R2,比如选了2K,根据需要的比例,计算得到R1的值。
然后,如果它们对电源的需求没有超出许可,也没有散热负荷能力方面的限制,就可以不改了。
如果需要它们消耗更低的电流,就可以增加阻值;如果需要它们有更好的负载能力,则要降低电阻值。。。

网友B:
U2 通常会接一个负载。假设这个负载的供电要求为 1V / 1mA。
则这个负载可以等效为一个 1K 的电阻。

R1 上的电流至少为 1mA。从功耗角度来说,希望 R1 上的电流尽可能小。
假设确定 R1 上的电流为 1.5 * 1mA = 1.5mA,则
R1 = (12 - 1) V / 1.5mA = 7.33K (取 7.2K)
R2 = 1V / 0.5mA = 2K

如果 U2 上不接任何负载,则有
U2 = U1 * R2 / (R1+R2)
变换下公式有
U1 / U2 = 1 + R1 / R2
R1 / R2 = U1 / U2 - 1
若要求 U1 = 1V,则 R1 / R2 = 12 - 1 = 11
即两电阻满足 11 倍的关系都可以。

一般电阻取值尽可能在 1K~510K 之内,即有比较合适的工作电流。
所以比较合适的取值为 220K / 20K、22K / 2K、110K / 10K、11K / 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