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Z和MK系列能否在RAM执行代码,能的话,如何办到

楼主(2019-09-17):
看了PIC32的MPLAB XC32 C/C++编译器用户指南,里面说是可以在RAM里面执行,但感觉就是简单的提了下,没具体说怎么操作才能在RAM里面执行,目前在PIC32MK里跑算法,耗时有点大,同一个算法,在TI的TMS320F28335里面跑,28335是把代码搬移到了RAM执行的,平均耗时大概不到3US,PIC32MK在FLASH执行平均耗时39US的样子,无法接受,必须要在RAM里跑才行,有大神搞过这个吗,代码搬移到RAM里,或者PIC的技术支持能否帮忙看看怎么搞

楼主:
刚打了本地的一个服务网点的电话,然后对方帮我转接技术支持,结果转了两个都是接不通。这个代码搬移的问题,是PIC本来就不公开的吗,还是没人这么搞过,没啥实际资料?FAE能提供点帮助吗,谢谢了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版主和其他大师傅们能帮忙提供些帮助吗

网友A:
楼主用pic32mk开发什么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pic32mk开发什么产品啊

我是学生,这个可能更多的是用来做毕设,目前这个算法代码在FLASH里面跑的,如果没法搬移到RAM执行的话,可能就只有考虑用别的MCU了

网友B(2020-01-17):
要在RAM运行代码,对大部分的MCU来说都是需要一定基础了解的。建议你先了解一下代码的编译链接的原理。特别是Linker部分。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1833a.pdf

网友B:
另外就是,建议你可以使用PIC32MZ EF,Core: 252 MHz (up to 415 DMIPS) M-Class, 应该会比这个快很多。

网友C:
相对来说,考虑下如何优化代码才是正道.
算法这东西,除了重度计算的,比如什么压缩算法,其他很多都可以针对特定cpu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