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03/5的SDK包里切换外部震荡的例程不完整啊,能否上个完整例程?

楼主(2019-09-17):
003/5的SDK包里切换外部震荡的例程不完整啊,能否上个完整例程?

网友A:
你说的不完整是指什么?

楼主:
对比PDF介绍的步骤顺序都错乱不堪...切换外部震荡不成功都不知从何跟起,无所适从

网友A:
对比了一下手册和驱动库样例,因为后来手册改过了,所以出现了有个步骤不一样。
如果你是32M的外部晶振,即使用驱动库样例的例程,也是可以正常切换的。
如果你的外部XTH晶振是4、8或者16M,那么需要改小XTH的驱动能力XTH_CR.Driver,
并且在监测到Stable标志位之后设置10ms等待。

楼主:
这下就清楚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