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的TIM1初始化问题,请教了!!!

楼主(2019-09-17):
TI, STM8, SCR, TE, IO
关于STM8L的TIM1初始化问题,请教一下,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TIM1_init0(void)
{
  CLK->PCKENR2 |=CLK_PCKENR2_TIM1;

  TIM1->CR1 = 0;

  TIM1->PSCRH = 0x3E;
  TIM1->PSCRL = 0x80;   // 1000Hz = 1mS  计数频率(定时器时钟) Fcn  =  f /(PSCR+1)    f :系统时钟 16M

  TIM1->CNTRH = 0;
  TIM1->CNTRL = 0;

  TIM1->ARRH  = 0x00;
  TIM1->ARRL  = 0x32;   //

  TIM1->IER   = 0x01;
  //TIM1->EGR   = 0x01;

  TIM1->CR1   = 0x01;
  //TIM1->RCR   = 56;
}

中断函数如下:
INTERRUPT_HANDLER(TIM1_UPD_OVF_TRG_COM_IRQHandler, 23)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static unsigned int  nomlnum = 0;

  TIM1->SR1 =0;

  nomlnum++;

  if(!(nomlnum%10)) GPIOC->ODR ^=GPIO_Pin_1;

}

仿真的时候,感觉没进中断,没达到预设的结果,麻烦帮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来讲,别人很难一眼看出问题在哪?
代码可以参考官方例程比对下。
另外,8L的外设是默认关闭的,需手动使能开启。
还有,检查下中断矢量文件是否对应好了。

网友B: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C:
光看是看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