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 如何打开读保护

楼主(2019-09-17):
程序里面运行 把读保护打开,不让程序被读出

楼主:
回复代码 经过实际测试有效,50元作为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代码 经过实际测试有效,50元作为感谢

百度看下STM32咋搞 试试。 学会了,分享下。

楼主:
                fmc_unlock();
                ob_unlock();

                ob_security_protection_config(FMC_LSPC);
这几步就锁了

网友B(2020-11-27):
引用 楼主:
回复代码 经过实际测试有效,50元作为感谢

现在回复还有50元嘛,只要10块
开保护: fmc_unlock();
             ob_unlock();
             ob_security_protection_config(FMC_LSPC);   //开保护
             ob_lock();
             fmc_lock();

解保护: fmc_unlock();
             ob_unlock();
             ob_security_protection_config(FMC_NSPC); //解保护
             ob_lock();
             fmc_lock();

配置后记得重启才能生效哈。
另外要注意就是解除读保护的话,芯片会自动全片擦除,防止代码被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