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MCC如何生成CAN模块的程序

楼主(2019-09-17):
大家好,我在用MCC生成CAN配置程序时,提示CAN模块不可用,但是我选择的单片机是dsPIC33CH系列是有CAN通信功能的,有谁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有个dsPIC33EV 5v系列的can的demo板,你再官网搜一下就出来了. 你可以考虑移植一下, 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B:
这是CAN FD,新出的,还没支持,估计要等等. 自己琢磨可以参考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dsPIC33-PIC24-FRM,-CAN-Flexible-Data-Rate-(FD)-Protocol-Module-DS70005340B.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dsPIC33EV 5v系列的can的demo板,你再官网搜一下就出来了. 你可以考虑移植一下, 基本都是一样的... ...

在网上看到过有讲这个系列的,我然后试试,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CAN FD,新出的,还没支持,估计要等等. 自己琢磨可以参考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 ...

这个是全英文文档,英语比较差有点难,不过还是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