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HDC2010测量温度偏高

楼主(2019-09-17):
大佬们好!
我现在使用的HDC2010温湿度传感器进行温度的测量。寄存器ID读取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读取的室内温度偏高。目前读取的温度为35℃左右,而实际室内温度27℃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测量代码如下:

网友A:
HDC2010 是一款采用超紧凑 WLCSP(晶圆级芯片级封装)的集成式湿度和温度传感器, HDC2010 经过工厂校准,温度精度为 0.2°C,相对湿度精度为 2%
除了供电, 软件解码算法有误, 还有环境因素, 比如旁边有发热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C2010 是一款采用超紧凑 WLCSP(晶圆级芯片级封装)的集成式湿度和温度传感器, HDC2010 经过工厂校准,温 ...

您好啊!
      HDC2010我们采用的是3.3V的电压供电,软件的解码就是按照手册来的,代码我上次已经贴过图了,这款芯片我们是单独用小板引出来的,按理说不应该会有那么大的偏差,室内温度只有大概26-28度,但是读取出来的大概35-36度,下面是供电原理图和小板所在的环境,请大佬支个招啊!

   第三个图是读取大的温湿度,扩大了100倍

楼主:
换了个芯片测试后读取到的温度就比较正常了,应该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B:
那估计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个芯片测试后读取到的温度就比较正常了,应该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我一般比较第一版,主要元器件直接从官方授权的网速店铺买,虽然比较贵,但是质量有保证。

网友D(2020-02-24):
楼主,你好,最近需要用到HDC2010,能发给我一份例程研究下么,谢谢
2737497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