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1539CDL被击穿

楼主(2019-09-17):
原理图如下所示,使能Ctrl_PWR_H_ON 高电平后,MOS管很容易被击穿损坏,帮忙分析下啥原因,谢谢

网友A:
烧坏原因就是P管的VGS超过-20V了。P管的栅极连接是错误的,电阻R13上端应该接24V,不是接3.3V,电阻R13下端应该再串一个同样的电阻到N管的漏极,以保证VGS大于-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坏原因就是P管的VGS超过-20V了。P管的栅极连接是错误的,电阻R13上端应该接24V,不是接3.3V,电阻R13下端 ...

嗯,是的,分压解决了!

网友B:
哪有这样驱动的,N MOS怎么关,栅极电压最高也只有3.3V,P MOS是永远关不掉的。不知道你MOS栅极耐压是多少?如果N MOS导通,会不会超过栅极耐压直接杀P MOS。
R13接到DC24V,根据栅极耐压,选择合理的电阻,串联到N MOS和R13之间,让P管栅极耐压不超过其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