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的芯片是新唐926,跑程序时候遇到SEGV

楼主(2019-09-17):
写好的程序,在PC机上也用对应的工具链编译了,然后放在板子上跑的时候提示:SEGV
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前辈解答一下

楼主:
刚开始以为是我的makefile问题,然后也参照一个可以跑的程序的makefile写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这是啥意思,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意思,不懂。

就是在板子上跑编译好的程序,就只有一个“SEGV”的提示,好像是什么内存错误之类的问题,但我那程序里也只用了数据库而已呀,我单独写一个数据库的demo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噢,看明白了,你跑的linux系统,还没玩过这个系列的呢。

楼主(点评):
是linux系统

网友B:
SIGSEGV的话 ,估计是哪里数组啊什么的越界了...
一般会回溯信息的

网友C:
找找楼上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D:
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E:
应该跟系统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