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9 设计rule 如何增加一条ic 焊盘间距的规则

楼主(2019-09-17):
看了网上AD15视频的rule 和 AD19不一样了,有知道如何在AD19里新增一条IC焊盘间距的rule步骤吗?附图是AD15和AD19的对比
设计->rule
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是单一封装的话,建议你使用这样的语句“HasFootprint('USB4PIN')”不包含双引号哦,这是对准某一封装的筛选,在创建间距的高级里面输入,括号内的是封装名称。

另外在告诉你一个窍门,先使用查找相似对象选中你要处理的对象,然后按下键盘的F12,调出过滤器面板,然后点击创建规则,选取你想创建的规则类型即可。

另:可以在查找相似对象时直接勾选创建语法调出过滤器面板,再点击创建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