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不通的原因

楼主(2019-09-17):
MOSFET驱动信号都可以测量得到,但是电压源电流为零表明电路没通,查了很久一直没查到原因,请论坛里面的高手根据经验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一是驱动不足
一是器件、线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驱动不足
一是器件、线路故障

但是此电路以前能用,以前的驱动和驱动电源都是没有变的

那就是故障,什么东东 坏了、断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此电路以前能用,以前的驱动和驱动电源都是没有变的

上图

楼主:
C:\Users\wl0002\Desktop\@8A5H0UC{RF(`S{BFYE~K)L

网友C:
表示电路看不懂,不过木猜错应该是二阶功率输出

网友D:
6层的可能性是焊接故障。

网友E:
之前能用,现在不能用,说明电路应该没啥问题,起码能用过,对比看看哪里有变化,排除一下。

网友:
为什么供电电源会直接加载在栅极呢?这种驱动方式还没见过。如果是逆变电路的话驱动起来看着还挺费劲儿的,电平匹配比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