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UC131官方例程有模拟UART例程吗?

楼主(2019-09-17):
新塘的NUC131芯片,想问下,在官方例程包里,有模拟的UART例程吗?在哪里?或者有哪位大神有实现新塘芯片的模拟Uart例程?

网友A:
官方的例子貌似从来都是实际的外设例子,没有模拟

网友A:
模拟那就需要自己根据串口的协议,通过IO高低电平来实现了。

网友B:
很少有厂家提供模拟的

网友B:
难道硬件的不够用啊?

网友C:
弄明白串口的时序就行了。

网友C:
你可以参考51的例子,51单片机以前经常用IO模拟,你可以参考那个,把延时调整对就行了。

网友D:
这个连结可以参考,移植到nuc131上面
https://bbs.21ic.com/icview-972486-1-1.html

网友E:
搞清楚 串口的时序,自己模拟啊。

网友F:
模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