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数字电源 LLC,同步控制or异步控制?

楼主(2019-09-17):
LLC是现今广泛使用的一种拓扑结构,关于它的建模和控制有很多**。今天聊聊一个关于LLC控制环路的小话题,LLC是同步控制好还是异步控制好?
这里同步控制不是指同步整流。它是指控制环路的采样周期(也有人称它控制周期)是PWM的整倍数,这个整倍数一般是1,也可以是大于1的某个整数,但一般是不会很大的数。一个例子是PFC的电压环,因为它的带宽很小,只有几Hz,采样周期等于PWM周期没有必要,或者说高速采样周期带来的好处并不足够大,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大的采样周期,甚至10倍以上PWM周期作为电压环的采样周期。异步控制是指环路的采样周期和PWM周期不存在整数倍的关系,而且两者之间还有可能不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而是表现出变化的比例关系。
在采用模拟控制方式的PWMIC应用里,同步控制概念比较容易忽视。在DC/DC领域里,同步控制的概念几乎没有人特别地提起,这是因为几乎所有拓扑的PWM频率都是固定的,采样周期的概念隐藏在电路模型和控制参数里(调节器的阻容)。在实际开发过程里,大家默认使用和思考的都是同步控制,像水中的鱼感受不到水一样,以至于忽视同步控制这个概念。这个默认在经典控制理论和现代控制理论里也确实是成立的,在实际开发工作中也是正确。
但在数字控制里,同步控制和异步控制是一个很我们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因为控制器的参数现在已经不是那些阻容了,而是一些明确的数字,这些数字是要我们明确计算出来的。和使用PWMIC相比较,盲调的做法在调试难度和效率上都会有很多障碍。在数字电源应用里,我们可以通过和PWMIC一样的方式通过设计调节器参数的方法实现不同倍数的同步控制,有的MCU还会提供一些特别的功能以方便实现不同倍数的同步控制,dsPIC通过初始化中的设定可以方便的实现几个PWM周期执行一次调节器。
当数字控制遇到LLC,同步控制或者异步控制的问题变得不可回避。在数字控制里,我们必须设定几个PWM周期调用一次调节器(一般是一个周期)。但在LLC里,它的频率是变化的, 如果基于PWM周期为基准来调用调节器,但是调节器的采样周期也变成一个变量了。举个例子,假定每个PWM周期调用一次调节器,当PWM=200KHz时,每个5uS调用一次调节器;当PWM变化为100KHz时,每10uS调用一次调节器。这样的话,对于调节器来说,它的执行时间间隔是不同的,这个采样时间间隔就是采样时间,一般记做Ts。问题在于,我们设计调节器的时候,Ts是个基本输入条件,是实现明确知晓的,所有的控制参数都和Ts相关。下图是是PID调节器的离散化公式,公式中的T就是采样时间Ts,可见T不同,对Kp,Ki,Kd每一项计算数值都有影响。

对于一个变化的Ts,调节器的设计变得难以进行。假定PWM为谐振频率进行设计的话,那么在远离谐振频率的工作点下,比如轻载,调节器的参数就会和当初设计值有差异,因为实际工作的Ts和设计时用到的Ts是不同的。因为控制周期和PWM成整倍数,这是同步控制,显然它会产生调节器参数适用性问题。
解决方法是用异步控制,即不要求Ts与PWM周期有固定整数倍关系。实际上,可以使调节器工作与固定频率,无论PWM频率是多少,调节器频率不变。对于这样一个固定Ts,调节器的设计就变得清晰明确。一般情况下,Ts不需要达到PWM谐振周期那么小的数值,毕竟带宽要求和谐振频率之间有足够的比例空间。
值得讨论的是,这种情况下,ADC采样是异步还是同步。从调节器的角度来看,一个与之且同步小延时的ADC采样是经济合理的,也是很容易实现的。但实际应用中,因为和PWM不同步,一定会有ADC的采样时刻与MOSFET开关同时发生的情况,这会影响ADC采样精度。一个折衷方案是ADC采样还是与PWM同步,即ADC由PWM触发采样,但调节器工作与异步的混合方式。虽然这样会使得ADC采样与调节器开始执行之间的延时变得不确定,但作为工程化的方法,相比与同步ADC采样+同步调节器,这个延时的影响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后者方式与PWM周期更新之间也是有一个变化的延时。
需要说明的是,同步控制在LLC等变频率拓扑里也可以正常且可靠的工作,异步控制是个性能的提升,并且使调节器调试过程更简单,代码的时序也更简单可控。

网友A:
楼主有什么方法解决你提到的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什么方法解决你提到的问题嘛

里面说到了啊,“解决方法是用异步控制,即不要求Ts与PWM周期有固定整数倍关系。实际上,可以使调节器工作与固定频率,无论PWM频率是多少,调节器频率不变。”

网友B:
提供参考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参考设计吗?

官网上的基于33EP的参考设计就是这样做的。
以前的老版本的是同步的。

网友C:
图文并茂就好了.....全是文字看的有点晕啊...

网友D:
能来点电路和公式吗? 这样看的不直观

网友E:
写得真好耶

网友F:
好帖置个顶,大家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