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各位老师看看我这LCR表电路图怎么改

楼主(2019-09-17):
电路图

实际电路

网上看到许老师设计的LCR表,我也想仿照做个,于是胡乱改了下电路,我没摸过LCR表,不知道这种表到底是干什么的,应该显示什么,后面的放大设置多少倍合适? 我一点也不会算,各位老师给算算应该用多大的电阻。

现在胡乱写了下程序,只有100欧档能用,也没放大,100K档绕开浮点数比较麻烦,现在还没搞定,我太菜了搞了一个多月连个LCR表都做不出来,我感觉我不适合搞硬件,实在想放弃了。

程序

胡乱写的测试程序,现在100欧档勉强能测几个电容

做LCR表失败了
视频

网友A:
容量都做出来了,哪里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都做出来了,哪里失败了?

范围太小,没有放大,100K档不计算浮点数数太大,还没搞定。

电路不知道放大多少合适,不会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范围太小,没有放大,100K档不计算浮点数数太大,还没搞定。

电路不知道放大多少合适,不会计算。 ...

xjw01没放出源码吧,你要是不会算里面那么多常数都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jw01没放出源码吧,你要是不会算里面那么多常数都是怎么弄出来的?

那个现学的,电路应该放大多少倍合适我不会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现学的,电路应该放大多少倍合适我不会算。

那你也应该先把“5950-3000”这个文档读一遍再动手啊。

此文档又名“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哪里看不懂再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xjw01没放出源码吧,你要是不会算里面那么多常数都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这个在XJW01那个电路图基础上瞎改的,他那个固件没办法用,我这个是DFT计算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100个点的正弦波,每个点触发一次ADC,分别采正反相电压,然后合并成一个表,再DFT算出实部虚部,应该是1M采样,不知道为什么第二个点的DFT数大,应该是第一个,但是第一个很小,所以就用了第二个,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也应该先把“5950-3000”这个文档读一遍再动手啊。

此文档又名“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 ...

谢谢了,这个文档以前没看过,我要好好看看,等看不懂再问你。

楼主:
电容的电抗是不是应该是负的,上面的那些图是正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反过来变成负的,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这方案到底行不行的通?

这个数用计算器很容易算,用单片机绕开浮点数好像有些麻烦,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我没学过初中的数学,三角函数都没学过,不知道这些数字是干什么,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话好改算法。

楼主:
谢谢你的资料了,现在慢慢摸索不太懂。

搜索了下好像桥的种类好多,不知道这种属于什么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