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请问为何IDE-V3.0.30在WIN10下安装了

楼主(2019-09-17):
请问为何IDE-V3.0.30在WIN10下安装了,打开没有反应,没有出现软件界面。另外,HC-IDE2.08这个版本在WIN10上无法连接仿真或烧录,是为何。尝试过各种卸载重装,更新驱动,等等,均无法解决。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在进程管理里面出现了,如果是,先关闭,重启。

网友A:
对,那个是任务管理器,看看任务管理器里面是不是已经运行了。在任务管理器关闭,重新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B:
搞定了没

网友B:
看看别人用的哪个版本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