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基于LPC2138的红外摄像机解决方案

楼主(2019-09-17):
基于LPC2138的红外摄像机解决方案

 现行普通摄像机在得到视频信号后,经LM1881提取水平和同步信号并送入字符叠加芯片UPD6453GT。UPD6453GT产生的字符信号与视频信号一起送到NJM2264D叠加,就可以形成叠加了字符的视频信号。根据需求,只可以实现中文字符和英文字符的叠加。本文介绍的是一种基于LPC2138 ARM7作为MCU 来实现一款红外摄像机的方案,能实现视频信号的水平/垂直分离、字符叠加,还介绍了各芯片的功能及云台等方面的内容。

  1 系统硬件设计

  基于LPC2138 ARM7实现的红外摄像机其主要硬件包括LPC2138 LM1881、UPD6453、JNM2266、A3967等。

  LPC2138是一款32/16位ARM7TDMI-STM CPU的微控制器,并带有512 KB的嵌入高速Flash存储器。128位宽度的存储器接口和独特的加速结构,使32位代码能够在最大时钟速率下运行;多个串行接口,包括2个标准UART、2个高速I2C接口;9个边沿或电平触发的外部中断引脚,通过片内PLL可实现最大为60 MHz的CPU操作频率。CPU操作电压范围为3.0~3.6 V(3.3 V±10%),I/O口可承受5 V的最大电压。

  LPC2138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使用LPC2138的两个串口,可以用一个串口与上位机通信,另一个与摄像机通信。所有上位机发送的协议命令先经LPC2138解析后,控制云台或直接发往摄像机。

  (2)利用两个I2C口扩展两片EEPROM,一片用于存储汉字的点阵码,用于叠加汉字字符;另一片用于存储用户的设置信息,如看守位、预置位、巡视组数据等。

  (3)利用LPC2138一个外部中断,检测步进电机的过零点,用于初始化时的自学习和运行时的位置显示校正。

  (4)利用LPC2138的PWM功能发送脉冲,驱动A3967/A3977等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LPC2138的PWM容易控制,可以根据速度设定编写PWM的发出脉冲。

  (5)利用LPC2138的实时时钟实现日历功能,并将时间显示在CRT上。还可以利用LPC2138的时钟中断功能控制摄像机的运行。

  (6)需要使用一个光偶检测摄像机是否过零点,此信号还需经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后作为LPC2138的外部中断。

  LM1881可以将复合视频信号中的垂直同步信号和水平同步信号分离出来。分离出来的信号输入到UPD6453GT,作为字符信号的同步信号。

  UPD6453是专用字符叠加芯片,它的主要特点是显示编辑功能强,可以在屏幕上显示12行24列的字符,每个字符为12×18点阵,字符的大小、闪烁频率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同时为了达到显示的多样性,屏幕的背景色、字符的边缘色以及字符本身的颜色也可以进行修改。UPD6453内部不但提供240 B的字模,而且还提供16 B的RAM空间以供用户填入自定义字符,这就为汉字显示提供了可能。UPD6453字节的背景色、边缘色以及字符本身的背景色均有7种,在颜色控制上,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1)显示控制:确定是否允许显示字符、字符的闪烁频率,及控制LC振荡的停振和起振。

  (2)背景控制:确定背景的类型(无背景、字符边缘背景、字符块背景、全屏幕背景)。

  (3)背景颜色控制:确定背景的颜色(有7种颜色选择)。

  (4)视频 RAM复位:此时晶振起振,视频RAM写模式,字符的颜色、大小等为默认设置。

  (5)显示块位置控制:用来确定12行24列的字符显示块离屏幕最上端、最左端的距离。

  (6)显示字符行、列地址控制:确定字符在12行24列的显示块中的行列位置。

  (7)字符大小、平滑控制:确定每一行字符的显示大小,以及用多倍显示时是否采用字符的平滑措施。

  (8)字符RAM写地址控制:UPD6453内部提供16个字符的RAM空间,每个字符为12×18点阵。该命令用来确定将点阵数据写入RAM空间中第几个字的第几行(一共18行),写完一行,行地址自动加1,写完一个字,字地址自动加1。

  (9)字符RAM写数据控制:确定需要写入RAM空间的一行12个点的点阵数据。

  (10)显示字符控制:确定芯片UPD6453的256个字符(包括固化的240个字符以及16个自定义字符)中哪个字符送出显示,以及该字符的显示颜色和是否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