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请问仿真时multisim14元件库里没有运放PA340怎么办?

楼主(2019-09-17):
请问仿真时multisim14元件库里没有运放PA340怎么办?该用什么方法

网友A:
Multisim内有OPA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内有OPA340.

可是这俩并不是一回事,我需要用高压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俩并不是一回事,我需要用高压运放

按照下图用分离元件构成PA340高压运放,然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下图用分离元件构成PA340高压运放,然后仿真。

我也想到过这个方法,可是里面的电阻值怎么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过这个方法,可是里面的电阻值怎么确定

Multisim14元件库有高压运放PA41。PA41与PA340性能参数非常接近。用PA41仿真PA340好了。

网友B:
用官方的仿真软件,没有的话用类似的元件,仿真只是为了测试一种可行性,不必纠结于一模一样的元件。

对。最终还是布板PCB、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14元件库有高压运放PA41。PA41与PA340性能参数非常接近。用PA41仿真PA340好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14元件库有高压运放PA41。PA41与PA340性能参数非常接近。用PA41仿真PA340好了。 ...

请问这款运放是电流反馈型的还是电压反馈型的?去哪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14元件库有高压运放PA41。PA41与PA340性能参数非常接近。用PA41仿真PA340好了。 ...

你好,请问datasheet中的电路仿真时,压电传感器该咋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已经给您讲了,电容串联电阻(1~2欧娒),电容和工作频率去看类似的压电蜂鸣片或者雾化片或超音波振子 ...

它这个输出结果是660伏吗?我仿真只有330伏,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