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静电试验不过求助

楼主(2019-09-18):
我们的设备在打绝缘电阻和静电试验时过不了,在设备上有个SMA头用来接天线,SMA头和机壳接触在一起了,SMA头后端的馈线的地接到内部板子的GND,相当于把机壳和板子的GND接到一起了,也就相当于把PE和GND接到一起了。
之前考虑过在机壳SMA头位置加一个橡胶护线圈,这样可以把SMA头和机壳隔离,但是这样在打静电的时候相当于静电就通过SMA直接串到板子的GND上了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自己也有考虑在SMA前端加个隔直器,不知道能不能隔掉加到SMA头外壳上的干扰(静电)

网友A(2019-11-18):
1.要是做绝缘的阻抗的话 感觉你没有必要做  因为没有有效的隔离

网友A:
2.你的静电现象没有说明白  不知道 是什么状态   其实个人感觉 静电 进入地也是无所谓的   只要你给它找个  良好的泄放路径
   这个 需要在结构,PCB布局上下工功夫
在问一句  你的是什么产品  工业级 还是汽车级

网友B(2021-11-17):
不用隔,不仅不能隔离,反而要尽可能确保结构、PCB地、SMA头GND三者要良好搭接;静电是以共模骚扰为主,从静电枪出来,经过EUT,最后通过参考板回流到静电枪,如果上述三者良好搭接,那么静电骚扰电流主要通过结构流回静电枪,而一旦无良好搭接,则静电电流就可能流入电路板GND,影响到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