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GPIO的基本问题

楼主(2019-09-18):
各位大虾,我在看M451系列的资料时,看到如下描述:
这说明每个IO都是可以上拉接5V的,但然后又看到以下描述:
这好像又说只有指定的引脚才有5V容差功能,有点糊涂了,
到底是全部引脚能接5V,还是指定的才能接5V呢?请指教一下

网友A:
上拉5V和容差5V不是一个概念啊,你矛盾什么呢?
所有单片机GPIO,统统可以外接上拉电阻到VCC,就没见过不能上拉到VCC的。
至于所谓5V容差,通常是指带可配置滞后性能的端口。至于滞后是不是上拉还是一般的悬浮输入和容差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5V和容差5V不是一个概念啊,你矛盾什么呢?
所有单片机GPIO,统统可以外接上拉电阻到VCC,就没见过不能 ...

意思就是M451系列的IO口都可以输入5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M451系列的IO口都可以输入5V的?

如果你的VCC是5V,则所有数字、模拟端口均可以输入0-5V,这是肯定的。设置为开漏,则所有端口都可以接5V上拉。

网友:
必须的可以全部接 上拉电阻到5V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

网友B:
说明内部具备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C:
应该是都可以。

网友D:
容差是什么个概念,至今我也不懂啊。

网友E:
应该是直接承受的电压吧,跟串联电阻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