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_getfree函数的逻辑驱动号怎么确定?

楼主(2019-09-18):
请教大家:fatfs系统文件ff.c中,函数FRESULT f_getfree (const TCHAR* path,DWORD* nclst,FATFS** fatfs)第一个传递参数path怎么确定?我按照原子的例程写"2:"或"1:"或"5:"等,返回值是0x0b;如果写"0:",返回值是0x0c;总之,就是不能成功返回0,不明白这个传递参数应该怎么写,它由什么决定?谢谢!

楼主:
怎么删除这个帖子?

网友A:
请问 什么叫逻辑驱动号

网友B:
真心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C:
文件系统里边的?

网友D:
删了干啥,留着。

网友D:
FATFS *fs;
    DWORD fre_clust, fre_sect, tot_sect;

    /* Get volume information and free clusters of drive 1 */
    res = f_getfree("1:", &fre_clust, &fs);
    if (res) die(res);

    /* Get total sectors and free sectors */
    tot_sect = (fs->n_fatent - 2) * fs->csize;
    fre_sect = fre_clust * fs->csize;

    /* Print the free space (assuming 512 bytes/sector) */
    printf("%10lu KiB total drive space.\n%10lu KiB available.\n", tot_sect / 2, fre_sect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