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运放的信号是以该运放供电电源的地为参考吗?

楼主(2019-09-18):
图中±5V的地是GND1,±30V的地是GND2,两个地分别由不同的隔离电源模块隔离出来。请问图中我画圈的地应该是GND1还是GND2   ?会不会存在通过射随的信号以GND1为参考,之后进入功率运放却以GND2为参考的情况 ?是需要在两个地上做改变还是在这两级之间作其他处理?请教各位了,感谢

网友A:
两个不同的隔离电源输出到同一个系统,当然需要接到同一个系统GND,也就是系统GND要先统一

网友B:
直接耦合的放大器必须有共同的参考点

网友C:
先不考虑供电,电源是运放的能量供应系统,而且运放对供电,是有抑制比的。所有的参考均以你输出、输入、反馈接的那端为参考,则该点才是系统参考点。这里很明显是GND2。
当然,为了系统能够更稳定正常工作,则±30V供电系统势必必须和GND2有个对应联系。

网友D:
非单电源运放,以上下轨电源的中点作为信号地,不同地的运放直连,必然有一个共模信号存在。二个电源组间没有另一点连通吗?单是一点连通,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输入信号构不成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