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f_getfree函数的逻辑驱动号怎么确定?

楼主(2019-09-18):
      请教大家:我在用STM32F407开发一款能把产品上的信息copy到U盘上去的项目,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用STM32官方最新例程和fatfs最新库,能正确读写U盘。但是官方例程没有读U盘剩余容量的例子,我就参照原子的例程读U盘剩余容量。结果在调用函数FRESULT f_getfree (const TCHAR* path,DWORD* nclst,FATFS** fatfs)时出错。返回值总是非0!
       我现在主要是不知道第一个传递参数path怎么确定?我按照原子的例程写"2:"或"1:"或"5:"等,返回值是0x0b;如果写"0:",返回值是0x0c;总之,就是不能成功返回0,不明白这个传递参数应该怎么写,它由什么决定?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高手们没空指导一下吗?我用的是STM32官方例程 USB host MSC模式(stm32_f105-07_f2_f4_usb-host-device_lib_V2.2.1),FatFs用的是官方R0.13C版。
我用官方这些现成的例程稍作修改,可以识别2G U盘,也可以读写U盘,但只能读到U盘总容量,U盘的剩余容量不知道怎么读取,我现在需要这个数据(剩余容量)

楼主:
现在可以了,初始化的时候没有挂载U盘...小白不懂USB工作流程。第一次开发USB.还有我就只有一个外接U盘,没有其它的外接存储器,所以就用f_mount(&fatfs, "", 1)即可。f_getfree("0:", &nclst,&fat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