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生成的定时中断无法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2019-09-18):
//void __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void)
void __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void)
{
    // interrupt handler
    if(INTCONbits.TMR0IE == 1 && INTCONbits.TMR0IF == 1)
    {
        TMR0_ISR();
    }
}
MCC直接生成的中断服务函数进不去,改成注释里的那个才能正常运行。
是MCC的BUG吗

网友A:
你的xc8是什么版本? 用的c90还是c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xc8是什么版本? 用的c90还是c99?

是这个吗

网友A:
你这个老的是要用你说的那个, MCC生成的是适应新版本的编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老的是要用你说的那个, MCC生成的是适应新版本的编译器的.

PIC16F1503好像只能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C16F1503好像只能用这个。。。

我刚试了一下用的xc8 2.10, c99 mcc生成的没问题啊

网友B:
在main里面要打开总中断和外设中断。代码MCC已经自动生成好了,但是是注释掉的,要手动去掉注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main里面要打开总中断和外设中断。代码MCC已经自动生成好了,但是是注释掉的,要手动去掉注释 ...

正解!!!!

@asdsfgwsafd :你好,这个问题您最终是怎么解决的,自己写GIE是怎么做的?
@asdsfgwsafd :你可以参加一下官方的MCC之类的培训, 了解一下正确的做法比较好..
MCC配完还要自己写GIE是一个问题 中断服务函数函数名不对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D:
编译环境的问题吧

网友E:
编译优化问题吧,调试时把各种速度优化、hex体积等全关掉

网友F(2020-09-07):
感谢大家的回复,感觉受益匪浅,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比较好点呢?

网友G:
不知道MICRchip的芯片有没有适合新手学习的开发板,包括一些例子代码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