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专研着图片中的产品,一般是用什么方案/芯片实现的?

楼主(2019-09-18):
正在专研着图片中的产品,一般是用什么方案/芯片实现的?电子手表类产品。带日历功能 定时功能  按键功能 段码屏驱  还带逻辑输出控制!很低功耗,小钮扣电池能长时间供电。
1、一般这类产品不会用我们常的MCU+段码屏驱动芯片+时钟芯片(或者MCU内部时钟)去实现的吧?
如果用这样的方案去实现成本高+功耗大。是不是 有专用的芯片方案。
2、一般这类产品芯片都是绑定的。

网友A:
这种成本低功耗小啊

网友B:
用什么开发都可以实现的,主要是低功耗要做好。不需要加外设,mcu自带的资源足够了。

网友C:
这个一般是用的4位机,成本低,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方便加一下扣扣吗,我这边可以为您开发方案开发程序哒,我们公司有专业的工程队伍可以为您选型开发, ...

你好!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