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PICC9.65编译问题

楼主(2019-09-18):
用的MPLAB IDE的软件以前一直没问题的 突然出现Make: The target "**" is out of date.程序编译的时候没问题但运行的时候就有问题600W的电源只能到了350W,弄了半天 也换了9.83的编译器,可以编译但运行还是有问题,后来换了9.65的编译器就出现这个问题:
-TECH C PRO for the PIC10/12/16 MCU family (Lite)  V9.65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Error   [1346] ; 0. can't find 0x0 words for psect "strings"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FD)
Error   [1347] ; 0. can't find 0xE words (0xe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45" in segment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D)
这个是啥原因阿 要如何解决阿

这个要如何解决啊

网友A:
你的数组太大了嘛...上面不是有提示么..无法分配那么长的连续空间.

网友B:
Lite模式还是有些限制的,用正版会放心。(https://www.microchip.com/stellent/groups/sitecomm_sg/documents/devicedoc/en54290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组太大了嘛...上面不是有提示么..无法分配那么长的连续空间.

那个The target "**" is out of date是啥情况阿,中间的*好就是工程路径,这个编译出来以后程序运营有问,600W的电源只跑到350W,网上找到同样的问题,就说是个小问题,也不说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te模式还是有些限制的,用正版会放心。(https://www.microchip.com/stellent/groups/sitecomm_sg/docume ...

那个The target "**" is out of date是啥情况阿,中间的*好就是工程路径,这个编译出来以后程序运营有问,600W的电源只跑到350W,网上找到同样的问题,就说是个小问题,也不说咋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The target "**" is out of date是啥情况阿,中间的*好就是工程路径,这个编译出来以后程序运营有问,60 ...

可能是代码出了什么问题。工程有备份吗,试试先前的备份工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代码出了什么问题。工程有备份吗,试试先前的备份工程,看行不行。 ...

一样的 备份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的 备份也不行

实在不行,创建新工程,慢慢加入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