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D32F103C8T6串口接收,不进入中断,RBNE自动清零了

楼主:
刚接触这个系列的芯片,小白一个。开始调试GD32F103C8T6的串口接收功能,初始化的时候调用gd_eval_com_init(EVAL_COM0);初始化串口,串口能顺利发出数据了,但接收始终无法进入中断,仿真发现串口在收到一个byte以后,串口能收到,STAT也能把RBNE置1,但却不进入中断。

而且奇怪的是,当我点“执行下一步”执行任意一个语句的时候,DATA里面数据还在,RBNE自动清零了。这样就导致我把接收标志位检测放在主循环也收不到数据了。

网友A(2019-09-18):
先确定有没有使能接收中断,有没有配置NVIC?
然后RBNE这个标志位,只要读USART_DATA寄存器就会清零,包括你在keil的窗口里看寄存器,也会清零。所以调试这种中断需要打断点,然后全速运行到断点,不要单步执行,或者不要开窗口观察寄存器,防止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有没有使能接收中断,有没有配置NVIC?
然后RBNE这个标志位,只要读USART_DATA寄存器就会清零,包括 ...

第一步,我在中断里面打了断点,但没进入中断。这样是不是能推出没开中断呢?
第二步,我把查询RBNE标志位的接收处理程序放在主循环了,里面加断点,仍然没进入。
然后我迫不得已才开观察窗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有没有使能接收中断,有没有配置NVIC?
然后RBNE这个标志位,只要读USART_DATA寄存器就会清零,包括 ...

可以了!非常感激~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了?我的好像也是进不去接收中断,但是可以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解决了?我的好像也是进不去接收中断,但是可以发送数据

我的配置程序是这样的,你试试
/* configure COM0 */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0);
        usart_interrupt_enable(EVAL_COM0,USART_INT_RBNE);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0, 2);

网友C(2021-11-22):
楼主,这个UASRT的中断标志位的窗口是怎么调出来的?

网友D(点评):
仿真的时候,点击菜单栏的VIEW下的system viewer打开对应外设寄存器即可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