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参考端接电源

楼主(2019-09-18):
大家好,我遇到下面这种用法,不知道怎么计算,各位大侠指导指导,谢谢。
图中3.66V与1.02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把参考端作为2.5V,用KCL就可以估算输出是多少了,电路参数有问题,输出不能是负电压,上拉电阻最多只能吸收0.25MA,下拉电阻4K左右,绝对能稳定。

网友B:
431建议工作条件之一是VKA不低于2.5V。。。

网友B:
它的K脚还要给内部电路供电的。太低了431就不能工作了。
你这只有1V多点,已经处于失控状态。

网友C:
Vss-431K之间的那个10k电阻可以忽略不计。

10V通过2个10k电阻分压给431R提供5V电压,然后431K极通过另一个10k电阻拼命往下拉R极电压,按照你的模型把K拉到了1.02V依然没有把R拉到2.5V。

431并没有失控,只是饱和了而已。说失控也未尝不可,里面管子都处于饱和/截止状态,已经跟线性工作点差之千里了。

网友D:
最低电压值,     2.5V

网友E:
431参考端接某个特定电压也是431的一种典型应用,用来进行该电压的值的门槛判断。
当外来输入电压,高于Vref则,431表现为更大的导通,当阴极不能提供足够电流时候,则表现为低电平,而该低电平那家的官方数据表都不会给出,而且实测过各有不同,没多少实际意义,理论上431需要正确工作的电压至少2.5V。
至于楼主贴的的线路,只是目前这些线路,还猜不出目的何在,反正这本质是一个带负反馈的门槛比较器,PR1是比较器输出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仿真模型是错误的。依內部电路中R脚到K䐚(C脚)是NPN三极管的基极到集极,相当于R到K是一个顺向二极管( ...

胡说八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很好,我喜欢!
现在假设ANODE是公共点地线。REF(=R)开始有一个NPN的集极接到CATHODE(=K)。当VK=2V才有稳 ...

VKA>2V的2V就是楼主位答案中K的电压,实际电路中431怎么表现就不可知了,不同厂家不同批次不一样,就是同一批次也可能不一样,反正低于2V就是了。

网友G:
从未仿真过,但是实际电路用得多,楼主这个接法,431已饱和,但是饱和后输出应该是2V左右,而不是1.02V。看内部电路也能判断出来。

网友H:
按照这个电路图的参数实际工作的话,431肯定不正常的,可以搭个实际电路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431参考端接某个特定电压也是431的一种典型应用,用来进行该电压的值的门槛判断。
当外来输入电压,高于Vre ...

请教一下,见tl431内部电路,参考脚的2.5v是怎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见tl431内部电路,参考脚的2.5v是怎来的?

带隙基准。REF脚既是输入也是带隙基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