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小白 打算做个大功率的整流器

楼主(2019-09-18):
基于STM32做个 输入220V 输出400V左右的 PWM整流器 想了解下难度高不高

网友A(点评):
要求不高应该不难。
相关下载

网友B:
这么高的电压,这种要看效率的吧

网友C:
PWM整流器,做好了则有下面几点:
1、输入侧功率因素必须接近1。
2、具有双向功率传递功能,这对于电机负载的再生制动电机控制系统特别重要,这也就是逆变。
3、可以作为无功补偿系统接入电网。
4、高的功率密度和效率。

要实现上面功能,则一个周期和电网同步、相位准确且可控的SPWM是最基本前提。
基本上做PWM整流的,无一例外都采用了IGBT组成的全桥或者三相的全波桥。因此,这里还必须熟练掌握IGBT(功率小MOS管也成)的全桥或者三相全桥驱动技术应用。
基于PID控制算法的稳压、逆变、无功补偿功能的实现,则是系统的核心组成,当然也必须得熟练掌握。

做简单的,一个和电网完全同步的SPWM发生器,加上一个电感,加上一个全桥,反馈控制都不需要,你就可以做成一个典型的PWM整流器................

网友A(点评):
你这就说的有些复杂了,如果楼主真是小白,估计就要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