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是否可用USB做UART数据传输

楼主(2019-09-18):
大家好。
我使用的是PIC18单片机,外设有USB Micro-B 接口。现在想用单片机接收PMS5003 PM2.5传感器测量的数据,数据是直接用UART传输的。由于一些原因,单片机自身的UART口没法用,就想问问各位:

我是否可以尝试直接通过那个USB的micro-B接口接收传感器的UART数据呢?既然都是串行传输的话...

在网上想查一下这两种协议的区别或者是否这样的方法可行,但看得都云里雾里的...不知有哪位大佬可以指点一下迷津吗?

网友A:
1. 不能
2. 可以用软件模拟一个UART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MCP2221A, USB-UARTbridge的芯片, 无需编程, 插上就可以用...

网友C:
直接连一起肯定不行,要USB<->UART转换芯片

楼主:
大概了解了,谢谢大家!!

网友D:
是通信就有协议,只有双方有相同的协议才能正常稳定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