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01D芯片检测金属水壶的水位方案

楼主(2019-09-19):
一、测试目的:
1.验证用TC301D芯片检测水壶一处水位的可行性;
2.进一步验证当水煮沸时,水珠及蒸汽是否会导致芯片误检测;
3.如果水珠及水蒸气导致误检测,是否可以调节灵敏度以消除影响。
二、测试用具:
1.TC301D水位检测芯片:
①电路连接图及模块图片
灵敏度调节
TC301D芯片用作水位检测时,通过调节3脚电容CSEN和4脚电容CR的容值来调节灵敏度。CSEN为粗调,调节精度为1PF;CR为细调,调节精度为0.1PF。因此在调节灵敏度时,调节CSEN比较方便一些。在测试所用的模块中,CSEN初始值为10PF,CR初始值为3PF。
2.开孔电水壶
水壶开有直径为15MM的圆孔,圆孔外部用亚克力板堵住,同时用室温硫化硅橡胶做防水处理,两层亚克力板共约2MM厚。此处要特别注意TC301D模块的放置,模块应放置在开孔的正中间。这样可以避免金属壶壁的干扰,从而更好的检测水位的变化。具体安置图如下:

三、测试步骤
实际测试时分别测试了矿泉水、纯净水以及自来水,并且测试了在不同灵敏度条件下的感应情况,现在以CSEN=10PF,CR=3PF的灵敏度条件测试纯净水作为例子进行说明:
确认模块正常后,用双面胶将模块正对开孔处粘好,模块上要紧紧贴合亚克力板,并且要保证在水烧开的条件下也不能松动。同时采用直流电源5V供电。

沿着壶嘴向水壶中缓慢加水,直到感应指示灯亮起。注意感应到时芯片6脚为低电平,未感应到时为高电平。记录此时水位所处的位置。

将水位降到开孔位置以下,此时不会感应到,加热煮沸并记录现象:
加热但还未沸腾时:感应指示灯不亮,不会出现感应到的情况;
沸腾时:感应指示灯常亮,能够感应到;
水壶自动断电后:感应指示灯常亮,会保持感应到的状态;
打开壶盖使蒸汽散发,3-5分钟后,恢复到感应不到的状态。
按上述步骤进一步测试矿泉水和自来水,并记录实验数据。
⑤由于水蒸气和水滴会导致芯片误触发,因此增大3脚电容以降低灵敏度,进一步对三种水进行测试
四、实验数据
1.CSEN=10PF,CR=3PF
未加热时:
加热时:感应指示灯不亮;
沸腾时:感应指示灯开始常亮;
水壶断电后:感应指示灯保持常亮;
2.CSEN=22PF,CR=3PF
未加热时:

3.CSEN=25PF,CR=3PF
未加热时:
4.CSEN=35PF,CR=3PF
未加热时:

加热时:感应指示灯不亮;
沸腾时:感应指示灯闪烁;
水壶断电后:感应指示灯不亮;
五、测试总结
1、用TC301D检测铁质水壶一点的水位基本可行
通过测试可以得出结论:在开孔直径为15MM、开孔处亚克力板厚度为2MM、感应PAD尺寸为12*8MM、模块安置于开孔正中央的条件下,只要灵敏度不太低,用TC301D检测水位均可实现。芯片基本不受铁质外壳的干扰,水壶通电基本不会对芯片产生干扰。
2、通过降低灵敏度可以消除水珠及水蒸气导致的误触发
将水位降低到开孔以下进行测试,测试发现,当灵敏度降低至CSEN=25PF,CR=3PF时,在未加热时,可以很好的检测三种水的液位;水烧开自动断电后,蒸汽以及壶壁上的水珠不会使芯片触发。当灵敏度降至CSEN=35PF,CR=3PF时,仍然能够检测。因此有比较大的调节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