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双串口

楼主(2019-09-19):
N76E003双串口同时工作,开启中断接收发送,为什么会导致MCU不断复位

网友:
这不应该啊,晒出你的程序,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A:
会不会是对地推挽输出了?
另外一个可能是操作数组的时候出现了地址错误~

网友B:
这种一般是软件bug

网友C:
003双串口,如果波特率一样,还可以用TIME3做公用波特率发生器,只是需要注意官方的宏有BUG,先定义串口1再定义串口0就成。
双串口同时启动,并全部工作在中断状态,完全正常,我手头就有这样的应用。
至于你开启串口中断,导致MCU复位,最大可能是中断函数没有清除中断标记或者2中断标记清除交叉错误,导致进中断出不来,引起看门狗复位。

网友D:
试过了,没发现重启。

网友E:
应该是软件哪儿没设置对。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开启了看门狗复位。忘了喂狗了。

网友E:
另外复位有个标志位的,你检测所有的复位的标志位,看看是哪种情况导致的复位。

网友:
贴出来代码看看,你都操作了什么

网友F:
双窗口操作配置上应该注意好别覆盖了前者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