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锂电池供电不正常,实验电源供电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9-09-19):
项目很简单,一个8脚芯片有AD功能,测试锂电池电压并4个LED显示,在使用仿真器和实验电源供电情况下,程序运行正常,但使用锂电池(3.7v)供电,(上电4路LED全亮1S,然后在灭1S,在检测AD)LED灯正常亮灭,但无法读取AD,而使用实验电源3v供电都正常显示
(芯片的供电电压为2v - 5v)

xch
是不是充电宝?
@ningling_21 :我有几块锂池,3V ~ 4.2V的都有,都是无法正常显示,上电LED全亮,然后全灭,下一步正常是读AD显示,可就是读不出,换仿真器电源或实验电源都行!
锂电池可能该充电了

楼主:
这个复杂的问题,问了厂家,有视频,结果厂家都回复不了

网友A:
电池内阻过大?多加几个电容试试看?

电池内阻实测50-100MR,单片机工作电流1.43MA程

网友B:
工作电流多大?

楼主:
工作电流:实验电源3.7v供电实测,1.43MA

楼主:
刚刚在测试电流过程中,使用电池3.7V,内阻80MR,串联万能表电流档,单片机正常工作(上电多次,很稳定),去掉万能表,结果还是不能读AD,这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在测试电流过程中,使用电池3.7V,内阻80MR,串联万能表电流档,单片机正常工作(上电多次,很稳定), ...

串进去万用表电流档,应该相当于加了RC或LRC滤波吧,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电池是直接接到单片机上了么?像是电源纹波问题

锂电池供电,没有纹波!

网友D:
可能是瞬间电流大吧,正常情况下,不少电池就是瞬间放电能力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在测试电流过程中,使用电池3.7V,内阻80MR,串联万能表电流档,单片机正常工作(上电多次,很稳定), ...

这么表现起来,则应该是电源内阻过低造成,我们除非是用有源器件控制,否则哪怕是用开关,其实上电瞬间,Vcc上面是一串的短促上下震动的毛刺,如果内阻小,而线路寄生电感什么的参数又比较大,该过程可能会产生远高于合法供电范围的尖峰,则可能造成单片机上电、复位系统混乱了。
这样来看,很简单,加一个电阻和退偶电容,直接就OK了。

感谢你的回复,不过单片机刚上电是正常工作的(上电4路LED全亮1S,然后在灭1S,在检测AD)!

楼主:
昨天晚上回去,找了几十个锂电池(18650和聚合物都有)分别进行测试,发现只有不到5个锂电池可以正常读取到AD(这点搞不明白),从新在软件上分析(芯片厂家有给DEMO)加延时,调整时钟等等都不行,唉,难道是芯片的问题?决定今天换一个同型号IC,在测试!!!
(此芯片方案由于出问题,昨天使用PIC替换,实测试很稳定,项目已交,后面主要分析这颗国产芯片的问题,更新中。。。)

网友F:
“而使用实验电源3v供电都正常显示” ,难道是过压了?给电池加个LDO降压到3V试试?

xch
@wzqdz :锂电池保护板是不是有问题?开机冲击过流保护了。
xch
@wzqdz :反过来,将实验电源电压输出4.3v 试试。
这个项目主要是测试锂电池电压的4.2V - 3.0V ,所以不能稳压,这个问题我是第一次见,实在想不明白,以前的电路,只要在实验电源上能过的,其它供电基本都OK(阻容供电不算哈)

网友G:
某些国产的MCU,对芯片上电的时间和电流有一定的要求,如你所述,你可以在单片机VDD和GND并一个104的电容,你可以测试一下,还搞不定,可以联系我。

网友H:
应该不是芯片或电池的问题,再垃圾的MCU也不可能这样吧,
极有可能是地线没有接好或程序问题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DEMO板使用万能板焊接,芯片上面的地线只有一只脚,所以地线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些国产的MCU,对芯片上电的时间和电流有一定的要求,如你所述,你可以在单片机VDD和GND并一个104的电容, ...

请看上面原理图,已加104电容了,芯片上电时间延时有作处理,上电延时1S!

楼主:
经过昨晚焊接测试(万能板),修改软件(芯片厂有给DEMO程序),调整延时,AD只读8位(此单片机是10位),调整ADC时钟周期,调整单片机内部频率各路招数都搞了几次,能读到AD的电池还是能读到,不能读到的还是不能读,(晕).最后测试了一下电池,电量都在4V,点LED灯都很正常,,唉,今天在问问看芯片厂FAE,等待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