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TIM1产生PWM,可以不可以产生4路PWM不同的脉冲?

楼主(2019-09-19):
STM32的TIM1产生PWM,可以不可以产生4路PWM不同的脉冲?

网友A:
同一个定时器可以产生4路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定时器可以产生4路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的PWM

我感觉也应该是这样的!可以产生4路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的PW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应该是这样的!可以产生4路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的PWM.......

  可以产生四路频率和占空比各异的脉冲信号,前提是刷新跟得上,这种方式每一路信号都要在PWM中断中单独进行刷新的,典型用途是用于四路不同的步进和伺服电机,每一路电机的脉冲信号相互独立,几个电机可以同时运动!

楼主:
请问 那里有这样的例程啊!
谢谢!

网友C:
频率都是一样的  只是占空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