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_tim3发脉冲

楼主(2019-09-19):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TIM1_PWM_Init(9999, 144);     // 定时器4路PWM  对应IO口 PA8,PA9 PA10 PA11    9999 预装载值   144 分频系数 , 产生50HZ的 PWM
    while(1)
    {

        /*************** 通过改下边4组值 来修改 PWM的占空比  ****************/

        TIM1->CCR1 = 300;
        TIM1->CCR2 = 1200;
        TIM1->CCR3 = 300;
        TIM1->CCR4 = 1200;
    }
}

楼主:
#include "led.h"

//LED IO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15|GPIO_Pin_5|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GPIO_ResetBits  底   GPIO_SetBits  高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PB. 输出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楼主:
//按键初始化函数
void KEY_Init(void) //IO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使能PORTA,PORTE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KEY0-KEY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设置成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E2,3,4

        //初始化 WK_UP-->GPIOA.0          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设置成输入,默认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0

}

楼主: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EY0==0||KEY1==0||KEY2==0||KEY3==1))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0==0)return KEY0_PRES;
                else if(KEY1==0)return KEY1_PRES;
                else if(KEY2==0)return KEY2_PRES;
                else if(KEY3==1)return WKUP_PRES;
        }else if(KEY0==1&&KEY1==1&&KEY2==1&&KEY3==0)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楼主: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 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使能定时器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234的PWM脉冲波形        GPIOC678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5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4 OC1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4 OC2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4 OC3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4 OC4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3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4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楼主:
#ifndef __TIMER_H
#define __TIMER_H
#include "sys.h"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endif

楼主:
发现,搞来搞去,只能是TIM1 产生4路频率一样,占空比不一样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