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103ZET6和STM32F103RCT6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9-09-19):
STM32F103ZET6和STM32F103RCT6有哪些区别

网友A:
看手册不就知道了 ZET6是程序容量512K,144引脚的 RCT6是容量256K,64引脚的
RCT6有的功能 ZET6貌似都有 反过来就不一定了 具体用到什么看手册 能满足的情况下用腿少的 空间小的 省钱省精力
开发板为了功能全 肯定用最好的ZET6了

网友B:
区别是:ZET6有144脚,RCT6有64脚,ZET6可扩并口sram,RCT6不能,ZET6有21个AD通道,RCT6有16个AD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是:ZET6有144脚,RCT6有64脚,ZET6可扩并口sram,RCT6不能,ZET6有21个AD通道,RCT6有16个AD通道。 ...

可扩并口sram------------这个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扩并口sram------------这个是啥意思

就是说有些外围器件如并口sram,并口AD,并口液晶等,需要用并口通信,而这个能力ZET6有,RCT6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有些外围器件如并口sram,并口AD,并口液晶等,需要用并口通信,而这个能力ZET6有,RCT6没有。 ...

谢谢回复
问下并口通讯是不是很占用IO口或者资源?
如何一眼判断出是串口还是并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问下并口通讯是不是很占用IO口或者资源?
如何一眼判断出是串口还是并口呢 ...

并口通讯占用IO口多但相对快,数据手册会明确说明是并口还是串口,有些名字直接叫串口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