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转串口芯片CH340

楼主(2019-09-19):
最新推荐:免晶振CH340N SOP8、CH340C SOP16(引脚兼容CH340G)
                防倒灌电CH340K
                免驱动CH9340C、CH9340K
概 述
      CH340是一个USB 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转串口或者USB转打印口。
      在串口方式下,CH340提供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用于为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串口设备直接升级到USB总线。有关USB转打印口的说明请参考手册(二)CH340DS2。

特 点
>  全速USB 设备接口,兼容USB V2.0。
> 仿真标准串口,用于升级原串口外围设备,或者通过USB增加额外串口。
>  计算机端Windows 操作系统下的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无需修改。
> 硬件全双工串口,内置收发缓冲区,支持通讯波特率50bps~2Mbps。
> 支持常用的MODEM 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 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提供RS232、RS485、RS422 等接口。
>  CH340R 芯片支持IrDA 规范SIR红外线通讯,支持波特率2400bps到115200bps。
>  软件兼容CH341,可以直接使用CH341的驱动程序。
>  支持5V 电源电压和3.3V电源电压甚至3V 电源电压。
>  CH340C、CH340E 和CH340B 内置时钟,无需外部晶振,CH340B 还内置EEPROM 用于配置序列号等。
>  提供SOP-16 和SSOP-20以及MSOP-10无铅封装,兼容RoHS。

封 装
型号区别:
      CH340C、CH340N和CH340E 以及CH340B内置时钟,无需外部晶振。
      CH340B 还内置EEPROM 用于配置序列号,以及部分功能可定制等。

开发资料
驱动程序:
      1、 CH341SER.EXE(Windows系统,包含WIN10 -32/64位);
      2、 CH341SER_ANDROID.ZIP(安卓免驱应用库API);
      3、 CH341SER_LINUX.ZIP(Liunx系统)
      4、 CH341SER_MAC.ZIP(苹果MAC OS)
原理图/PCB: CH340PCB.ZIP

网友A:
ch340n 这个用得也比较多  加上去不

网友B(点评):
已有CH340N SOP8,大批量出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n 这个用得也比较多  加上去不

您说的对!一定是我们老用户,这就加上去。

网友C:
CH340R 停产? 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0R 停产? 可惜了

一定有pin脚兼容的替代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定有pin脚兼容的替代型号。

CH340R 是带IrDA  通信功能的,其它系列有?

网友D:
CH340G 电路无法识别可能有哪些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H340G 电路无法识别可能有哪些原因

CH340硬件无法识别的原因有很多,一般是由于时钟或者usb电路设计的问题,建议你按照如下帖子查看相关设计问题:http://www.wch.cn/bbs/thread-65427-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H340R 是带IrDA  通信功能的,其它系列有?

我印象中341好像是有红外通信的功能的

网友G:
大神您好,CH9340手册最后面提到“如果 USB 产品通过其它供电方式提供常备电源,那么 CH9340 也应该使用该常备电源,这样可以避免与 USB 电源之间的 I/O
电流倒灌。”。我们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有用USB提供的电源调试,同时也会有外部电源,在这种情况下,使用CH9340不用特殊处理一下吗?比如加上一个USB供电和外部供电的切换电路,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B(点评):
意思就是板子上CH9340的供电和你整板供电保持一致,使用同一电源就行了。否则可能会有倒灌电的情况,追求万无一失的话可以做防倒灌电防护,防护方法见:https://bbs.21ic.com/icview-286903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CH9340K说无需驱动,可是在官网上还有对应的驱动程序下载呢?啥意思?解释一下吧。 ...

CH9340是CDC免驱,在内置CDC驱动的WIN10(包含)以上、安卓、linux、macos系统上免驱,在win10(不包含)以下是需要安装驱动的。

网友H(2019-10-19):
好像你们的驱动在WIN7不能用。
WIN10又用不到。。。自动安装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好像你们的驱动在WIN7不能用。
WIN10又用不到。。。自动安装的驱动就可以。。 ...

你好,什么驱动在WIN7不能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神您好,CH9340手册最后面提到“如果 USB 产品通过其它供电方式提供常备电源,那么 CH9340 也应该使用该 ...

意思就是板子上CH9340的供电和你整板供电保持一致,使用同一电源就行了。否则可能会有倒灌电的情况,追求万无一失的话可以做防倒灌电防护,防护方法见:https://bbs.21ic.com/icview-2869038-1-1.html

网友I(2019-11-19):
ch340c要外接晶振吗

网友J:
上学的时候经常用的。

网友K:
PL2303和CH340有什么区别?

网友L:
看到了非常熟悉的朋友。

网友M:
CH9340和CH340有什么不同

网友N:
以前还申请过,还使用顺丰邮寄的。

网友O:
免驱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P:
串口转usb芯片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M:
CH9340和CH340有什么不同

你好,CH9340在win10及以上、安卓、linux、macos等系统中均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