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解读SI522是如何实现低功耗自动寻卡的!

楼主(2019-09-19):
目前市面上的13.56MHz频段的芯片种类繁多、功能和性能也都各不相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NXP MFRC523/MFRC522等,产品好是好但是价格过于昂贵是进口芯片的通病,受限条件太多。让一些新创业和中小型客户望而却步,被迫选择国内的一些芯片厂家产品,国内厂家芯片的成本是少了很多,但产品的一致性、容错率、技术支持等问题又是接踵而来。南京中科微电子推出的这款Si522在产品的性能、技术的创新和成本把控上做到了极致!

Si522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 工作在 13.56MHz 的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 阅读器支持 ISO/IEC 14443 A/MIFARE。无需外围其他电路, Si522 的内部发送器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 ISO/IEC  14443 A/MIFARE 卡和应答机通信。 接收器模块提供一个强大和高效的电路来解调译码 ISO/IEC 14443 A/MIFARE 兼容卡和应答机的信号。 数字模块处理完整的 ISO/IEC 14443 A 帧和错误检测功能(奇偶和 CRC)。

Si522 支持 MIFARE 产品。 Si522 支持非接触式通信, 与 MIFARE 系列双向通信速率高达 848kBd。Si522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 可编程寻卡时间间隔, 寻
卡过程无需 MCU 操作, 寻卡成功中断唤醒或定时唤醒 MCU 实现低电流消耗的同时又保证了低功耗寻卡模式的稳定性。
提供以下主机接口:
SPI(串行外设接口)
串行 UART(类似 RS232, 电压电平值取决于引脚供电电压)
标准双线串行接口

参数和特性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
高度集成的模拟电路, 解调和译码响应
带缓冲的输出驱动器, 使用最少的外围元件与天线连接
支持 ISO/IEC 14443 A/MIFARE
读写器模式的典型操作距离高达 50mm,取决于天线的尺寸和圈数
读写器模式下支持 MIFARE 系列卡
支持 ISO/IEC 14443 A 更高速率通信,最高达 848kBd
支持多种主机接口
SPI 接口, 通信速率高达 10Mbit/s
标准双线串行接口
RS232 串行 UART 接口,通信速率高达 1228.8kBd, 电压电平值取决于引脚
供电电压
64 字节发送和接收 FIFO 缓冲区
灵活的中断模式
低功耗硬复位功能
软件掉电模式
可编程定时器
内部振荡器, 连接 27.12MHz 石英晶体
2.5V 至 3.6V 供电电压
4.5uA1 超低自动寻卡电流
CRC 协处理器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下Si522是如何实现低功耗自动寻卡的!
Si522 通过置位 CommandReg 寄存器的 ACDEn 位来使能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Auto Carrier Detect), 置位 PowerDown 后芯片立即进入软掉电模式并定时唤醒检测卡。 当芯片检测到卡时产生中断并立即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CommandReg 寄存器的 ACDEn 位自动清零,唤醒处于关断状态中的 MCU, DivIrqReg寄存器的 ACDIRq 位置位, MCU 被唤醒后可查询该标志位并执**操作等。
通过中断唤醒 MCU 功能需先失能其他中断, 使能 ACDIrq 中断并传递到 IRQ 引脚。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可编程, 通过设置 ACDConfigA 寄存器的 MDelay[5:0]来设置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MDelay + 1)*100ms)。Si522 自行完成自动寻卡,无需 MCU 干涉, MCU 可处于关断状态, 从而降低 MCU 功耗, 即在自动寻卡期间系统只存在 MCU 关断功耗和 Si522 的自动寻卡功耗。
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分为电平触发模式和边沿触发模式。电平触发模式需先在无卡时读取当前 ACDSetG 的值作为绝对参考值, 写入绝对参考值寄存器ACDConfigC 的 ValSet[6:0]中,然后使能 ACD 模式, 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MCU 先判断并清除 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 最后再次使能 ACDEn 和 PowerDown 位进入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边沿触发模式中, 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 MCU 先判断并清除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最后执行软复位命令后重新写入配置并置位 ACDEn 和 PowerDown 位进入下一次自动寻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