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使用双串口,下载程序不稳定

楼主(2019-09-19):
N76E003使用双串口,下载程序不稳定,有时检测不到芯片,附485通讯原理图
RXD就是下载线ICPCK,TXD就是下载线ICPDA。
如果485换成其他的型号就更加不稳定了,后面把供电电压换成3.3V下载很稳定,但是此485芯片是5V供电,不过3.3V供电也能正常工作。
485芯片1  4脚上拉电阻换大阻值的或者干脆拆掉还是一样不稳定,当然把485芯片焊下来下载很稳定,但是实际批量不可能这样去做。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优化电路使下载非常稳定。

网友A:
增加个跳线帽啊。

网友B:
是不是外部电路干扰了,可以用上面的建议。其实如果烧录后再焊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PCB还没做的吧

网友C:
双串口,是其中一个串口作为烧录吗

网友C:
焊接板子芯片是自己焊接吗,可以做个烧录插座,先烧录好再焊接上去

网友C:
或者采用跳线的帽的形式做个隔离和连接。

网友C:
你可以看很多厂家的开发板就有这种跳冒形式解决端口冲突

楼主:
N76E003另外一个串口引脚和SWD下载是共用的,看来只有参考加跳线帽的形式了

网友D:
很多厂商的开发板都是用跳线帽解决冲突的。

网友D:
相信这个情况跟单片机无关,逻辑上的冲突

网友E:
对于TXD和485连接,485是输入,我不认为会冲突,那么唯一的可能,是RXD/ICPCK,由485芯片带来影响。到485 的1脚,在/RE为高电平时候,则为高阻抗,应该就不会干扰 ICPCK了,你芯片RESET后开始编程的,这时候是不需要关注485输出情况,无所谓。因此,这里其实很简单,将R512接到V5V。则RESET时刻,2、3脚都为高电平,则RO为高阻抗,不可能再干扰编程,不过,这样一来,如果AB长期接入到485总线的话,在这个机器上电复位期间,会对总线产生干扰。
最好的办法是,把/RE独立出来,用电阻拉到VCC並且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独立IO。而DE还是按照现在的接法,多用了一根控制线,但是可以保证不会干扰烧录,而且还可以保证成品上电复位也不会干扰到总线。

网友F:
楼上打下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F:
楼上大侠分析的真好。

楼主(2020-03-21):
引用 网友E:
对于TXD和485连接,485是输入,我不认为会冲突,那么唯一的可能,是RXD/ICPCK,由485芯片带来影响。到485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把R512电阻改成上拉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G:
跳线帽算是最简单的解决冲突的方案了

网友H:
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