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超探头组件故障分析及维修

楼主(2019-09-19):
1、晶体故障分析及维修
B超探头内部多数采用的是压电晶体,长期使用后会造成晶体自然老化,不规范的使用或摔、碰等外力击打会造成探头晶体的损伤,晶体损伤后,B超检测仪检测出来的图像就会出现信号衰减、图像中有黑影、黑条、干扰、缺损等盲区,严重时图像则会“失明”,这些都会造成医生无法诊断,影响诊断质量。
这类的故障是由B超探头晶片短路导致的。晶片的短路可通过测量晶片的供电电压来判断,若某一晶片或晶片组的供电电压较其它的为低,则可判断该晶片或晶片组内有短路。更换相应的晶片或晶片组,使得探头恢复以前的特性,干扰消失。

2、电缆线的故障分析及维修
B超探头所采用的电缆是质量要求很高的多芯高屏蔽电缆,做工十分精细,电缆内导线严密,多的有上百根,似发丝粗细。由于探头多方位的使用,电缆的弯曲、扭转使得电缆的外保护区绝缘层会破皮、断裂、露出了里面的信号线,屏蔽层的破坏、断线,图像就会产生干扰的波纹和缺损。
由于探头受到外力影响或操作人员使用有误,探头位置长期放置不当导致电缆线内部导线断裂。打开外层皮套,将总的屏蔽线横向划开,挑出幽裂线,焊好后,用透明胶带缠上一层,用万用表测量其是否导通,导通后,将此根导线的屏蔽接好并缠好胶带。如果多根断裂,方法同上。试机,一切正常后将最外层的总屏蔽线焊好,外层皮套用高压电缘塑料胶带作固定,这样,你的探头就可以长时间继续使用了。

3、透镜故障的检修
声透镜是B超探头上部接触人体的胶状专业物质 ,长期使用之后会造成声透镜自然磨损、划痕、开裂、腐蚀、脱胶、起泡等破损,尤其是因耦合剂进入下层造成的腐蚀,不仅会造成伪影等盲区,造成医生的误诊,严重的会损伤B超探头晶体或造成漏电,危及病人的身体,给病人和机器带来伤害。用液体硅胶注入脱胶处并赶出气泡,用纱布带用力将探头绑紧放置24小时后松绑,故障消失,探头恢复正常使用。证明该故障是由声透镜层与匹配层之间脱胶所致。在处理这种故障时,使用液体硅橡胶作探头声透镜的修补材料以及声透镜层与匹配层之间的粘合材料,实践证明效果良好。
044.护套、外壳及电路板损坏的分析与维修B超探头护套是B超探头与电缆线连接处起加固作用的胶套,B超探头护套重要的作用是防止电缆直角折压。长期使用会造成护套的断裂,脱落和缺失,从而会造成电缆折断,影响图像。
B超探头因长期使用会造成壳体开裂老化,或因为人为的因素如摔、碰而变形,这时由于破坏了探头外壳的屏蔽质量,会造成图像干扰、不清,严重时会从前端出现感应电流,危及病人身体。

本文由西安安泰医疗设备维修网整理发布